[問題求助] 請教諸位先進 LCD出現類似色班之故障情形

楼主(2013-09-27):
剛開機時尚無十分明顯,但經過2~3分鐘後就非常顯目,如圖所示(只在四周邊緣處)。
請教諸先進,是單存的AD板出問題,抑或是面版老化之問題(有解嗎?)
圖片有些白平衡失色,尚請見諒!
請先進不吝賜教告知。

网友:
星光點點。。。。。面板的點點老化。。。

我也有一台,不過不嚴重。

网友A:
色斑是面板後面的各層材料變質、老化,造成透光不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色斑是面板後面的各層材料變質、老化,造成透光不均。。。。

您的意思,如果將反射板(面板與燈管之間的三片折射板,換新即可改善,是嗎?)
不知是否稱之為反光板,如有錯誤請更正

网友:
我沒有這樣說。這不是色斑,這是LCD的點點壞了。

這台的面板沒得救,就用到它壽終正寢吧!

网友A:
色斑上google打"lcd mura"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色斑上google打"lcd mura"就知道了

感謝,又增廣見聞一件.......
已很滿意此台LCD,默默地盡忠職守陪我近十個年頭了,且從未抱怨怠工過......

网友:
面板老化,面板是多層合體。

网友:
家裡也一臺19吋4:3的也愈來愈嚴重,要是有面板更換,是不是更換後就ok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