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View Sonic N3206W維修分享

楼主(2013-09-27):
雖此機老化嚴重.但客戶僅當監視用.已能恢復故障前畫面.

网友A:
我家也有這一台,也是畫面右邊有木納......

网友B:
更換零件後的畫面較故障時好很多了.恭喜.是否可提供判斷此零件故障的方法或依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也有這一台,也是畫面右邊有木納......

wish大
家中那台一定比這台好多了.
因為此台不只有黑斑.還有水紋干擾(因照片看不出來).
主板上的電容都有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換零件後的畫面較故障時好很多了.恭喜.是否可提供判斷此零件故障的方法或依據呢? ...

謝謝~
在查修過程中.發覺有空焊現象.所以由T-CON排線查起.
用竹筷施壓.縮小範圍.找到兇手後.進行重焊.並非更換.

网友:
是記憶體空焊造成,類似板幫同業重植多張過
會造成記憶體空焊,是背後正對面有電源穩壓元件,常期高溫導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