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NYO 三洋 SMT-22KE1 有聲無影 有OSD[已解決]

楼主(2013-09-27):
各位大大晚安,小弟幫同事修一台22吋液晶,型號為SANYO SMT-22KE1。故障情形為有聲無影,有OSD顯示,此台大都是用來看電影節目比較多。我收到後接上現有測試信號VGA , AV和有線電視均為有聲無影,拆下外殼檢示機板無爆漿現象。

量測A/D BOARD電壓IC 輸出正常[N601=3.3V  N605=3.3V  N602=1.8V]

接有線電視時用手壓下兩顆BGA記憶體也是無影像(背光有亮,按目錄 OSD顯示正常),請問各位前輩接下來檢修該朝那個方向呢?

网友A:
AV跟VGA 聲影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AV跟VGA 聲影正常嗎?

AV 跟 VGA 都是有聲無影,可顯示OSD

网友:
小弟之前自己的電視也是一樣...
有聲無影~但OSD也可以出來!!
搞好久...換電容....查東查西~~最後搞不定放了三個多月...

突然有一天被腦子被雷打到~開機....打開OSD ....然後還原預設值....
就好了n_143|

网友B:
引用 楼主:
AV 跟 VGA 都是有聲無影,可顯示OSD

進入工廠模式,對EEPROM 進行初始化後關機再開機,看有無影像?

方法 : 先按遙控器上的“電視/影音”鍵,再依次按數字鍵“2、5、8、0”即可進入工廠模式,
         按“頻道+”和“頻道-”鍵將游標移動到工廠功能表的各個調試頁,選擇 "全部重置"然後按“OK”
          機器會重新啟動,並出現開機嚮導介面 , 按遙控器“離開”鍵即可跳出工廠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進入工廠模式,對EEPROM 進行初始化後關機再開機,看有無影像?

方法 : 先按遙控器上的“電視/影音”鍵, ...

感謝"tsao0427"大大,進入工廠模式後選擇"全部重置"後,畫面就正常了

网友:
恭喜完修~也感謝tsao0427兄提供的秘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