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老迪爵-上雙25瓦黃金燈

楼主(2013-09-27):
全車除了電系外,其餘均原廠無改過
燈系除了大燈外,其餘改接電池供電
使用一般的調壓整流器對電池充電外
並將黃色ac線切斷,不使用調壓功能
所以自動阻風門與負載電阻均掛

大燈供電:
ac白/黃線->relay1->relay2->dc-dc ap1501a adj->relay3->遠近燈

圖一:使用直列燈絲25瓦石英燈泡-黃金光(橫列燈絲打出來比較散)

圖二:未開燈

圖三:開近燈+小燈+3瓦led聚光燈(待速)

圖四:稍微加油門

圖五:遠光燈

原本dc to dc是接半橋整流,導致推雙18瓦推不動
後來改全橋整流,推雙25瓦還ok
稍微加油門時,dc to dc輸出電壓約12v
電路設計上有偵測輸入電壓,但輸入電壓超過dc 33v時
自動將 白線 換成 黃線 供電,但晚上還是不要騎太快為妙
畢境 迪爵原廠發電量在5000轉下,可以輸出114瓦
大燈加dc-dc轉換效率,約耗掉60瓦左右
所以還有剩下餘量,有機會將dc-dc搞掛

等scr全波整流電路測試無誤後,就可以將這塊供電換掉了

网友A:
期待scr全波整流電路測試n_03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scr全波整流電路測試

小弟目前是傾向scr短路型全波整流+dc-dc
因為dc-dc可以撐到40v的輸入電壓
保守一點,短路電壓點設定在30-35v

也可以直接改雙整流電路,但雙整流電路
是吃白線,所以長時間晚上騎車
可能造成電池無法正常充電

小弟使用這種做法可以讓白線電壓高於電池電壓
就算晚上騎車也不用擔心

网友B:
輸入電壓大於40v會不會掛了
輸入電壓7-80承受會不會較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輸入電壓大於40v會不會掛了
輸入電壓7-80承受會不會較安全

大於45v就有機會掛
如果找到高壓版本就可以放心了

网友B:
機車電源有辦法改成交換式整流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機車電源有辦法改成交換式整流器嗎

一般只有scr短路型與開路型調壓器
如果做交換式,成本與體積都會上升
自己要改是可以改,但要做成自動升降壓較佳
待速也可以輸出足夠的的電壓

网友C:
對這粉有興趣 舊型車的都是交流點燈
單相半坡 電都浪費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對這粉有興趣 舊型車的都是交流點燈
單相半坡 電都浪費掉了

改這樣需將大燈給予獨立不共地

楼主:
今天夜騎,不急拉轉
順順的騎約40~60km/h,就會由白線切到黃線供電
白線供電時,怠速~臨界電壓
大燈亮度都算穩定
黃線供電時,怠速 大燈電壓剩下不到8v
連3瓦led 恆流模組都異常閃爍
時速來到70左右,亮度趨近穩定狀態
感覺沒有白線供電來的穩定

网友D:
不知大大是否有電路圖提供分享一下
小弟想把老爸的迪爵改一下您的這種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大大是否有電路圖提供分享一下
小弟想把老爸的迪爵改一下您的這種方式 ...

目前電路有點複雜
所以請耐心等候小弟
開發簡化電路

网友E:
舊款迪爵與舊款豪邁的電路是否一樣?
家裡有一台10多年的豪邁
晚上旗山路
機台在不催油門的情況下
前方的路簡直是一片漆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舊款迪爵與舊款豪邁的電路是否一樣?
家裡有一台10多年的豪邁
晚上旗山路

Gy6 係統,線路都相同
騎山路最好改燈組,光型較佳
小弟目前這樣,騎市區沒問題
但遇到沒路燈就略顯不足

楼主:
小弟原本以為自動阻風門早就掛了
所以網購一組新的自動阻風門
舊的阻風門-阻值約30歐姆
新的阻風門-阻值約20歐姆
換上去後,並將線路改吃電池
測試時發現,初始電流0.55A
過一段時間會降至0.3A 然後穩定
但有新的問題出現-就是回充不足
原本回充電流是0.7A,扣掉自動阻風門電流
剩下0.15~0.4A的回充電流,諾加上小燈的耗電量
鐵定不足,原本將自製半波SCR充電電路
經過實際測試,效果不佳
於是去找一棵掛掉一半的整流器來並連上去
該整流器只掛到SCR短路調壓部分
充電部分並未掛,經過測試
AC14V,DC約13.xV
AC20V,DC約14.6V最大電流1A
變壓器->整流器->12V 7AH電池->20毆姆負載
變壓器空載電壓約29V,加載電壓約18V
電池電壓14.5V,回充電流0.7~0.8A
測試半小時,整流器沒溫度
倒是變壓器溫度高的嚇人,都發出味道了

小弟原車整流器輸出電壓15V,嫌電壓太高
所以串二極體降壓,現在並連兩顆整流器
怠速電壓約13V,加油門14V
這是沒開燈狀態下,如果開燈下去
怠速應該沒回充,加油門才會回充
但也還好,自動阻風門與小燈
耗電量不高,如果大燈也改直流
電池鐵定要加大,並且將發電系統換成單相或三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