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益)關於SCR 40TPS08的問題

楼主(2013-09-28):
小弟從網拍購入兩顆40TPS08的SCR
在測試時發現一些問題
靜態測試,以數位電表200歐姆或二極體檔位
G-K:雙向低阻值約12歐姆
紅棒接A,黑棒接K   以觸發方式無法觸發

40TPS08
VG-MAX:4V,IG:40mA,保持電流150mA,鎖定電流300mA

動態測試,以直流電源供應器測試
VCC=10V,RG=470R
編號A->可以觸發並保持
編號B->無法觸法也無法保持

VCC=20V,RG=470R
編號A->可以觸發並保持
編號B->無法觸發

VCC=20V,RG=235R
編號A/B->均可以觸發並保持

兩顆編號都一樣,為何觸發電流不一樣?
有痞友知道di/dt怎麼計算嗎?
小弟在scr後方會接電容與dc-dc,怕瞬間電流搞掛

网友A:
同編號不同顆零件特性不可能完全相同,您這三組測試都未達鎖定電流300mA的要求,如第三組20V/100Ω才200mA,只要符合規格數據就是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編號不同顆零件特性不可能完全相同,您這三組測試都未達鎖定電流300mA的要求,如第三組20V/100Ω才200mA ...

所以只要在DATA規範內,都是正常使用範圍?
小弟只是在想兩顆同型號,為何差那麼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只要在DATA規範內,都是正常使用範圍?
小弟只是在想兩顆同型號,為何差那麼多

沒錯,只IG要大於40mA能觸發,負載電流大於300mA能鎖定,大於150mA能保持,基本上就符合原廠規範,至於個別元件能測到更優的數據只能算賺到,不能要求每個元件都是如此,大家熱衷的CPU超頻也是如此,不見得每個U都是大鵰,若每顆都是大鵰,原廠一定標示較高的規格。

所謂理論值易求理想元件難得,將參數設計在規範內是基本要求,設計電路與試做時不是能動就好,甚至還要考慮不同廠牌元件的替換性,量產時問題才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錯,只IG要大於40mA能觸發,負載電流大於300mA能鎖定,大於150mA能保持,基本上就符合原廠規範,至於個 ...

謝謝YSC大,小弟了解了

cpu超頻......很久沒幹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YSC大,小弟了解了

cpu超頻......很久沒幹過了

說到同編號零件特性差異,剛剛又想起零件來源的問題。

若是同批次向正規代理商進貨,特性通常較一致,若是現貨市場(尤其是電子材料行)則很容易發現參差不齊,因為那零件盒裡的零件不知道是分幾批次放進去的,混雜在一起同時拿出兩顆生產批次可能差好幾年!

以前還有一說,零件規格較差的都打到零件行賣,雖然沒有實際證據卻是很有可能,早期讀書時買來做實習的橋式整流很容易壞掉,導致設計電路不太敢用,都用四顆獨立二極體當橋整,其實這觀念是不正確的,就業之後從正規廠商進貨的橋整從沒遇過無緣無故壞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只要在DATA規範內,都是正常使用範圍?
小弟只是在想兩顆同型號,為何差那麼多

40tps08的觸發電流為150mA,觸發電流為40mA需選用40tps08A.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tps08的觸發電流為150mA,觸發電流為40mA需選用40tps08A.

小弟剛去看一下規格書,還真的是150ma
ciko.ciko老師,眼睛真利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剛去看一下規格書,還真的是150ma
ciko.ciko大,眼睛真利

ciko老師作育英才,春風化雨
還ciko.ciko大捏,好大的膽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tps08的觸發電流為150mA,觸發電流為40mA需選用40tps08A.

ciko.cio老師,請問這是不同公司出的產品嗎?
IR的IG較大,另一家較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ciko.cio老師,請問這是不同公司出的產品嗎?
IR的IG較大,另一家較小

GK壓降不計,Ig=150mA時,Rg=20V/150mA=130歐姆.規格書定義的是最大的激發電流(150mA),SCR內部為2顆電晶體組成(有自保功能),正如其Hfe值一樣,同一批等級的晶體其Hfe最大與最小值可有2倍的允差範圍,此也造成了激發電流的差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GK壓降不計,Ig=150mA時,Rg=20V/150mA=130歐姆.規格書定義的是最大的激發電流(150mA),SCR內部為2顆電晶體 ...

謝謝老師講解,小弟熊熊沒想到是SCR兩顆電晶體組成的
小弟知道該如何設計電路了

网友C:
有時一些高單價、高規格的晶體也會遇到以低規REMARK的情形,需要注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時一些高單價、高規格的晶體也會遇到以低規REMARK的情形,需要注意一下

以低規格冒充高規格產品?
這要如何辨識呢?
有請狼大開示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低規格冒充高規格產品?
這要如何辨識呢?
有請狼大開示

一般來說可從外觀(特徵處是否不同)印字(模糊歪斜色澤不一等等)來比較,但前提是也要有正品資料可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來說可從外觀(特徵處是否不同)印字(模糊歪斜色澤不一等等)來比較,但前提是也要有正品資料可參考

謝謝狼大
因為這兩顆看起來字體都ok
但作直流導通測試時
IR:需要較大的觸發電流
導通後Vgk電壓極小約0.15V
截止-短路A-K

V:一般的觸發電流既可
導通後VGK電壓為0.7V
截止-短路G-K

正常來說一但觸發,閘級應該就沒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