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沒有辦法用批次檔寫一個小程式來作檔案備份

楼主(2013-09-28):
因為公司的進銷存最近要用2個不同目錄來滿足我們的需求
一個目錄是印出貨單用的~另一目錄用來印發票
但是要建2次客戶資料所以我在想可不可以在出貨單那邊建好客戶資料後結束程式時自動考備
客戶資料的檔案到印發票的目錄裡
我有已經有找到管客戶資料的檔案
只差下指令而已我目前設定如下但好像不太行
@echo off
rundll32 printui.dll,PrintUIEntry /y /n EpsonLQ-
C:\LYWIN\WSTK.EXE
COPY GUST.* C:\LYWIN1
執行預設印表機ok
執行主程式ok
請問如何複製C:\LYWIN下的gust檔案到C:\LYWIN1的目錄下
如果不行一次執行
另外作一個批次檔來做備份也行~

网友A:
要不要這麼試試

把 C:\LYWIN\WSTK.EXE 寫成另一個批次檔,
例如 RUN-WSTK.BAT
內容就是原本的C:\LYWIN\WSTK.EXE
再把原來那一行 C:\LYWIN\WSTK.EXE 換成CALL RUN-WSTK.BAT

原本的執行檔
@echo off
rundll32 printui.dll,PrintUIEntry /y /n EpsonLQ-
CALL RUN-WSTK.BAT
COPY GUST.* C:\LYWIN1

RUN-WSTK.BAT
C:\LYWIN\WSTK.EXE

看它跑完WSTK.EXE後, 會不會再跑回來~

网友B:
執行視窗程式, 要等程式結束, 需用 Start /Wait 命令
Start /Wait C:\LYWIN\WSTK.EXE
這樣 Batch File 才會等待 exe 程式執行結束

另外, Copy 檔案, 可用下列命令
Echo A | COPY GUST.* C:\LYWIN1
可防止出現 Override 的詢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這麼試試

把 C:\LYWIN\WSTK.EXE 寫成另一個批次檔,

謝謝回覆
後來寫成這樣~可以用了~您的方法筆記起來QQ
@echo off
rundll32 printui.dll,PrintUIEntry /y /n EpsonLQ-
C:\LYWIN\WSTK.EXE
XCOPY "C:\LYWIN\CUST.*" "C:\LYWIN1" /Y
echo 備份客戶資料已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執行視窗程式, 要等程式結束, 需用 Start /Wait 命令
Start /Wait C:\LYWIN\WSTK.EXE
這樣 Batch File 才會 ...

謝謝回覆~
一樣筆記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執行視窗程式, 要等程式結束, 需用 Start /Wait 命令
Start /Wait C:\LYWIN\WSTK.EXE
這樣 Batch File 才會 ...

繼續請教
另一邊發票列印我寫成這樣
@echo off
rundll32 printui.dll,PrintUIEntry /y /n WP-103sV
Start /Wait C:\LYWIN1\WSTK.EXE
因為不用備檔~所以有沒有辦法
執行WSTK.EXE後就可以把DOS視窗直到關掉或隱藏
其實沒什麼影響只是想了解一下而已
↓下圖紅框處

网友B:
既然不需等待 exe 執行結束, 就可以不用 Start 命令
直接執行 exe 即可

執行 Start /Wait 命令, 一定會出現 Cmd 視窗(就是圖上的黑視窗),
可下 Start /Wait /Min 命令, 讓視窗縮小, 不要顯示在桌面

网友C:
start /wait 又偷學一招

不太懂你的流程

看起來像是
1.點A圖示捷徑執行出貨程式,然後copy 檔案到發票路徑下
2.接著再點B圖示捷徑,執行發票程式

不能改成
1.出貨捷徑不變動
2.要點發票之前才執行  copy 檔案,然後執行發票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不需等待 exe 執行結束, 就可以不用 Start 命令
直接執行 exe 即可

我沒有下Start /Wait 的指令一樣會出現cmd視窗不過會藏在後面其實不影響使用
所以是沒有辦法執行exe後直接關掉cmd????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art /wait 又偷學一招

不太懂你的流程

也是可以
意思好像是一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不需等待 exe 執行結束, 就可以不用 Start 命令
直接執行 exe 即可

抱歉, 修正一下這行的說明,
"Start /Wait /Min 命令, 讓視窗縮小"
這是設定 Start 要執行的程式視窗縮小.

Cmd 並無命令可控制 Cmd Box, 若不想要 Cmd Box 出現,
可設定 BatchFile 的內容/執行: 最小化, 如圖

另外, 要結束 Cmd, 可下 Exit 命令;
若在結束前, 會顯示訊息, 可在 Exit 之前, 下 Pause, 等待 User 按任意鍵,
如下

Copy  *.*  \Tmp
Echo Copy 完成.
Pause
Exit

詳細 Cmd 支援命令, 可在 Cmd Box 下, 執行 Help 就會出現命令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