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踩到地雷系列_1 三角形塑膠開殼片

楼主(2013-09-28):
大家一般在開殼所用的工具有很多種,但是不知大家有沒有用過這一種︰

這種三角片有藍色、綠色及橙色等等,有一次我跟惠民買了一排(我忘了幾個了),想來看看會不會比較好用?結果我踩了第一次的地雷。
這個三角片的中央有做個讓姆指壓住的空間,所以很好施力,但是它三個角的強度卻是其差無比,你只要劃一次,它的角就崩了,也就是三個角只能劃三次。各位要看懂我的意思喔!劃三次是劃同一個地方,因為強度太差根本劃不開,也就是一片連一台液晶螢幕的一邊都別想劃開,當然如果上下蓋咬合很差的那種例外。

當然這個我有跟惠民反應,不能用的東西賣的再便宜都是浪費錢,所以這種三角片大家千萬不要買。

相關帖子

网友:
我綠色的傷痕累累~~應該是塑料選得不好導致

网友:
這個跟我去十元的店買的指甲銼刀差不多,只能看不能用,看起來像碎鑽的亮片,等你用指甲去戳它,它就脫給你看,老娘就是要脫,管你要不要看,然後看起來像粗面的地方,只要指甲戳過就全部 .... 變得像飛機場一樣平了,跟Pigoo的新鏟子握把沒有刻字的那面是一樣,好亮,亮的都快被閃到了 ...

网友:
吉他彈片比這種強固多了,也比較薄,插入細縫的效果也好很多!!

网友:
如果我的觀點是正確的的話。。。。。。

這不是用來挖或譙的。是用在插入縫隙以利刷開。當然,使用後會留下刮痕。

好不好用,我不知道。因為我覺得另外一種棒狀的比較好用,也比較好拿。。。。。
這種片狀的我也有買,但我習慣用那種棒狀的,所以就暫時不太碰這種片狀的了。

我想,這種片狀的也差不多是同樣道理吧!

网友:
我覺得不要的信用卡也滿好用的

网友:
民謠吉他披克 是用軟的

而電吉他是用硬的
本人學過幾年的吉他

我都是用這種

网友:
我覺得這種工具是消耗型用品。。。。

不過,一支可以用很久,消耗也沒有關係。

网友:
我是用這種五金行買的,塑膠補刀片/披土工具,拿來開殼覺得真好用,
容易買的到,又便宜,好像才20~30元左右。

那個三角形塑膠開殼片我也買過,真的是用一次就NG了。
應該也有不少會員買過,想說要不要開個「地雷工具區」,讓痞友不要勿觸地雷。

网友:
我用的就是這種喔!!

不過是nokia原廠維修工程師在用的,背面還有打NOKIA..

它的材質有點像塑膠,不過非常硬喔,不過又不像金屬那樣硬.....

敲起來的聲音,有點像賭場用的籌碼喔!!

网友:
OK!!不好笑......

謎之聲:..................不行了你..

itpro2012:.....................XD......

网友:
連開個殼都可以有這麼多工具。
我都用....一字起子...力道自己拿捏就可以了。

网友:
我還不知道原來這麼脆弱
我買的是套件組裡面好像也好附好幾片
我目前只用到鐵鏟跟~
pigmouse168 大貼的那類似開殼工具
三角的我還沒用過也
塑膠那個其實好像也開沒幾次那個溝槽就斷了

网友:
老大那個三角的那個我最早期就是跟大陸進了幾個來用,非常非常的難用,最後發現了昆哥的那隻,超好用的啦,再幫昆哥打一下廣告,是神奇棒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用這把開殼....

開頭殼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