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相關] Fujifilm S100FS 只有簡單分解

楼主(2013-09-29):
Fujifilm S100FS 只有簡單分解

因為旋鈕故障,手癢所以把相機旋鈕扳壞了,
然後就單純把旋鈕零件裝回去,沒什麼技術性

我在想是不是 ALPS 851N 這零件壞掉

网友A:
用電表,測試一下就知道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電表,測試一下就知道嚕!!

我不太會量,我猜應該是電阻吧,也很不巧電表開關也壞了,
且要真是這零件故障,還不知那邊有賣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alps.com/WebObjects/catalog.woa/E/HTML/Encoder/Incremental/EC05E/EC05E_list.html

謝謝,看來是 EC05E1220401 這一顆,只是不知道好不好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看來是 EC05E1220401 這一顆,只是不知道好不好買?

得先確定是不是真的故障才行。我有看到這篇請參考,可以參考看看怎麼進下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先確定是不是真的故障才行。我有看到這篇請參考,可以參考看看怎麼進下一步。 ...

謝謝,這個旋鈕的狀況是轉了會亂跳,就是選單會上下亂跳,或多跳,很難定位,所以我才推斷是這顆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對岸有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1.HmQFza&id=27111400611&ad_id=&am_id=&cm_id=1 ...

謝謝,我不知道淘寶的東西怎麼買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這個旋鈕的狀況是轉了會亂跳,就是選單會上下亂跳,或多跳,很難定位,所以我才推斷是這顆零件 ...

看您描述的情況,似乎是接觸不良,請小心的焊下來,噴1些接點清潔劑或復活劑,再焊回看看,應該就能修好。

建議您焊下來、遠離CCD後才噴,以免誤噴CCD,或其它敏感零件。

网友:
整個 PCB 拆下來
泡到無水酒精裡
用力轉那個編碼器, 洗乾淨裡面接點的污垢
晾乾就會好了
這種編碼器, 裡面就是兩個90度錯開的開關
類似的,參考看看
http://blog.yahoo.com/xiao-laba/ ... A%E6%95%B4%E8%BB%8A

楼主(2013-11-08):
謝謝各位的指導,有空我在來試一下,不然要拆開還是挺麻煩的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