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屋除濕機 型號WED-2000LBC無法啟動

楼主(2013-09-29):
最近使用除濕機,一啟動就聽到電路板上的繼電器在吱吱叫,且風扇轉起來沒有力,感覺就像是一直在接合分離接合分離,電源指示燈也是正常的,那電路板我檢查到靠近繼電器那邊的一顆電容生鏽斷了一隻腳,更換電容後,不知道是不是當時正負極接反,開啟電源時就不會做動了,電原指示燈是正常,風扇跟壓縮機就是不作動,我有把風扇跟壓縮機拆起來測試,都是正常的,我也把電晶體一顆一顆拆下來測試也都正常,二極體也解焊測量也都正常= =  於是看到一顆長得很像二極體的,後來知道它叫稽納二極體,拆下來量測時,它是兩邊導通的,正常不是一邊導通而已嗎,所以我想問說是不是那顆壞了,但是我也看不到那顆稽納二極體上面的型號或是幾伏特,該怎麼辦@@"  請問那位大大可以幫一下忙呢  >"<

電容跟稽納二極體的圖跟位置

電容跟稽納二極體的圖跟位置

電路圖跟型號

電路圖跟型號

网友A:
稽納二極體上面看看有無編號!!

這種繼電器故障的機率滿高的!!

啟動電容也是常故障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稽納二極體上面看看有無編號!!

這種繼電器故障的機率滿高的!!

目前所確定的是稽納二極體燒毀了  因為兩側端用三用電表去量測  都會導通
繼電器兩顆互換也不行  主要是壓縮機跟風扇無法啟動
我很想看稽納二極體的編號  但是它那個已經看不到了  真不知道該怎麼辦

网友A:
看外觀應該能先用4001代用試試!!

請教其他先進有無其他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外觀應該能先用4001代用試試!!

請教其他先進有無其他看法!!!

真的嗎  好  那我先試試看  應該不會ㄘㄨㄚˋ起來吧  哈哈

网友A:
不然你先畫一下簡單的電路圖,再來判斷一下!!

楼主:
小弟我不是學電的  我不會畫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然你先畫一下簡單的電路圖,再來判斷一下!!

買了一顆12V的還是不行用 無法啟動  我看了燒毀的那一顆稽納二極體上面寫著IN4 底下另一行寫24
在想不知道是不是24V  ....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24V
應該是
繼電器吃24V

网友C:
樓主你沒發現你換的電容器跟別的原來電容器很不搭調嗎

网友D:
這板應該是5V/24V兩組直流,5V供IC、24V供RELAY

如果按鍵與指示燈作用正常下,則ZD4穩壓 5VDC是正常
那顆短路的ZENER移除,RELAY則可恢復工作(勿超過30秒,此時請確認你換電容器兩端的電壓)

网友E:
請來張PCB板正面銅箔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24V
應該是
繼電器吃24V

繼電器在我一開始還沒換電容的時候是正常的  會一直接和分離  哩哩叫的聲音
在我換完電容= =就沒動靜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來張PCB板正面銅箔照!!?

我昨天跑去買了一顆12V的稽納二極體  換完已為換成功  很興奮  結果換完一樣不動作= =
電源指示運轉燈一樣有亮  就是不動
正面照的ZD1  我聽我哥說是稽納二極體  那因為上面編號已經看不清楚了
只有看到寫1N4  下面那行的數字2我不確定  但看到確定是4
我以為是1N4148今天又跑去買     我跟老闆說我要一顆1N4148的稽納二極體    老闆跟我說  那是一般的二極體  我想說便宜1顆2元就買了  線在測試完  還是不運轉  真的很囧
這已經壞第二次了  之前是因為除濕機會運轉到結冰  原因是電晶體生鏽  斷一隻腳  我想說這次如果修好   我一定要買一罐房生鏽噴劑   這樣就一勞永逸了
現在一看我發現我的舊的燒掉的稽納二極體跟我買的24V稽納二極體跟1N4148的二極體差異在
二極體比較小  PIN腳也比較細  那稽納二極體的PIN腳比較粗  對吧!!

這張是正面照片

這張是正面照片

這張是反面照片

這張是反面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你沒發現你換的電容器跟別的原來電容器很不搭調嗎

請求賜教  我買的電容器好像一樣阿  35V  470UF
好像外表圖案比較不一樣

這電容器哪不一樣?

這電容器哪不一樣?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昨天跑去買了一顆12V的稽納二極體  換完已為換成功  很興奮  結果換完一樣不動作= =
電源指示運 ...

圖二右上角ZD1  是稽納二極體的位置
上面還有R2  5W5歐姆J的白色水泥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24V
應該是
繼電器吃24V

我也不懂得說  @@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板應該是5V/24V兩組直流,5V供IC、24V供RELAY

如果按鍵與指示燈作用正常下,則ZD4穩壓 5VDC是正常

圖中左邊的是原始的稽納二極體
圖中中間的是12V的稽納二極體
圖中右邊的是1N4148二極體

三顆

三顆

楼主:
很想哭  很沒理由換完電容就不做動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板應該是5V/24V兩組直流,5V供IC、24V供RELAY

如果按鍵與指示燈作用正常下,則ZD4穩壓 5VDC是正常

請問大大ZENER是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板應該是5V/24V兩組直流,5V供IC、24V供RELAY

如果按鍵與指示燈作用正常下,則ZD4穩壓 5VDC是正常

大大意思是說把那顆ZD1  直接導通  測試看看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板應該是5V/24V兩組直流,5V供IC、24V供RELAY

如果按鍵與指示燈作用正常下,則ZD4穩壓 5VDC是正常

大大  ZD1  直接跨接  也不會做動= =

网友B:
這要有24v
有就電源有要查其他地方

24V

2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要有24v
有就電源有要查其他地方

量測到沒有電壓值  ......

网友B:
一般要有交流
經二極體整流
經稽納穩壓
所以看這幾個零件有沒有固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要有交流
經二極體整流
經稽納穩壓

挖賽  太厲害了  我目前都把二極體跟電晶體拆下冊量過了  都沒問題
二極體只能單向導通  沒錯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量測到沒有電壓值  ......

原始的故障僅是470U/35V 及確認D4、D5兩顆防飛輪效應二極體即可完修
您更換470U/35V反裝後,已造成ZD1短路或更多二次傷害

請確認D1、D2、D4、D5、5W5歐、470U/35V是否正常?
ZD1選用25~26V、470U/35V更換
裝機通電,請按照23樓MAXCAR測量470U兩腳電壓約在25VDC左右(如超過35V立即關電)
預祝您完修~

网友B:
樓上疊圖用甚麼軟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始的故障僅是470U/35V 及確認D4、D5兩顆防飛輪效應二極體即可完修
您更換470U/35V反裝後,已造成ZD1短 ...

大大  您真的是太厲害啦    我的D4  D5  二極體在一開始還沒換電容之前測量是一邊導通  好的
現在再測量= =  兩邊都不通了  應該是我電容極性接反導致燒毀
今天有再去買稽納二極體  但只有24V的  沒有25~26  所以這樣可以嗎?
但現在問題來了  D4  D5的二極體  規格是多少我不知道餒@@" 大大該怎麼辦呢
我有疑問想問一下大大  我的電路板看到的玻璃透明的二極體都是稽納二極體嗎?還是只有ZD1是稽納
黑色的圓滾滾的我知道是一般的二極體
目前我很吃力的看到D4上面寫著1N007  D5只看到1N00後面數字多少看不到餒
真後悔沒有學電    我只是一個汽車維修技師  只因自己對電有點興趣  還有成功後的喜悅感成就感  ^^"

楼主:
希望D4  D5換完後  就能夠成功啦

楼主:
在此如果各位有汽車的疑問或價格需要問的  都可以跟我說  小弟我在此為大家服務^^"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  您真的是太厲害啦    我的D4  D5  二極體在一開始還沒換電容之前測量是一邊導通  好的
現在再測 ...

RE 應該是我電容極性接反導致燒毀...

把你認為  電容極性接反的電容拔下來,PCB板上有印著白色的為負極...對應一下其他的電容圖示是否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樓上疊圖用甚麼軟體------------

PhotoImpact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大  您真的是太厲害啦    我的D4  D5  二極體在一開始還沒換電容之前測量是一邊導通  好的
現在再測 ...

黑色的D4  D5二極體 1N4001~1N4007都可以用,充電變壓器裡面拆就有
稽納二極體=Zener Diode=ZD ,24V可以用但容易發燙,
ZD1不裝也是可以工作(需注意470U電容上的電壓?不大於28V就OK)
省電燈泡裡面有一顆DB3稽納二極體大概24~28V
http://bbs.pigoo.com/thread-4221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黑色的D4  D5二極體 1N4001~1N4007都可以用,充電變壓器裡面拆就有
稽納二極體=Zener Diode=ZD ,24V可以 ...

挖勒  大大您也太強了吧  連省電燈泡都可以修理喔?  我也有很多顆燒掉的省電燈泡
昨天不知道是不是ZD1被我拔掉直接短路  導致現在黑色圓滾滾的二極體燒毀三顆  兩邊都量測不到了
剛剛買了兩顆  不夠一顆  我想請問大大  我這塊電路板上有一顆綠綠的像電阻一樣的  那顆是電阻嗎?
用數位三用電表逼逼檔測量好壞  是兩邊都會導通嗎?

网友:
PhotoImpact
我研究看看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忙  小弟的除濕機會運轉了    但是問題來了  我一插電開關旋鈕沒開
他就開始自己運轉了  此時運轉指示燈在沒亮的狀態  但開關旋鈕打開後就亮燈
已經變全自動了= =  連水位感應開關分離它也不停  但水位燈會亮
請問P大跟M大  這是為什麼呢?  是不是繼電器咬到了呢?  還是有可能電晶體燒了?
但不可能阿  它是持續送電狀態........

楼主:
從原本的電容搞到稽納二極體在搞到一般的二極體  怎麼覺得都一直再設故障給自己排除呢

网友B:
你那焊點看是有短路
驅動輸出四個電晶體要量量看------------------四個粉紅色框

線路

線路

楼主:
M哥你真厲害n_097|  都畫的一清二楚  謝謝M哥  回家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焊點看是有短路
驅動輸出四個電晶體要量量看------------------四個粉紅色框 ...

還是一樣  一插電  就直接作動  @@"   電晶體四顆  有兩顆NPN  兩顆PNP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焊點看是有短路
驅動輸出四個電晶體要量量看------------------四個粉紅色框 ...

有可能是那顆主要IC出問題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是那顆主要IC出問題嗎?

再上個最新整容照,禳我們再比對一下 !

楼主:
這兩張都是完工的照片

网友:
電晶體四顆  有兩顆NPN  兩顆PNP
這是達靈頓---------------加大驅動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焊點看是有短路
驅動輸出四個電晶體要量量看------------------四個粉紅色框 ...

我的四顆晶體解焊  用三用電表插進去都是正常的  有讀數值出來

网友B:
你量一下ic輸出的那兩點看看-------------------------是高電位還是低電位
因為達靈頓有的是高位驅動----------------也有低電位驅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量一下ic輸出的那兩點看看-------------------------是高電位還是低電位
因為達靈頓有的是高位驅動------ ...

= =等等  M大  電錶一黑一紅直接去量測那兩點嗎?用110V測?  還是24V測  頭痛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量一下ic輸出的那兩點看看-------------------------是高電位還是低電位
因為達靈頓有的是高位驅動------ ...

挖  還有分高低電位  還真深澳=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量一下ic輸出的那兩點看看-------------------------是高電位還是低電位
因為達靈頓有的是高位驅動------ ...

M大我量到了 是高電位  11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量一下ic輸出的那兩點看看-------------------------是高電位還是低電位
因為達靈頓有的是高位驅動------ ...

現在知道的是我不開電它風扇會轉  目前壓縮機不會運轉  要開電壓縮機才運轉  所以確定是風扇不經過開關會自行運轉

网友:
測試不知電源是多少有可能是5v

電源

電源

网友B:
上面+5v應該是量隔壁箭頭指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5v應該是量隔壁箭頭指錯

我剛剛是用110的接地去量測那兩個IC點  我在量測一次

网友D:
引用 楼主:
現在知道的是我不開電它風扇會轉  目前壓縮機不會運轉  要開電壓縮機才運轉  所以確定是風扇不經過開關會 ...

請將R6 (黃紫棕470歐)解焊起任一隻腳,裝機測試
如果風扇還是持續轉動,問題在K2、Q2、Q5三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5v應該是量隔壁箭頭指錯

M大  你標示的+5V  跟0  還有IC電源   分別如何測量?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將R6 (黃紫棕470歐)解焊起任一隻腳,裝機測試
如果風扇還是持續轉動,問題在K2、Q2、Q5三者 ...

P大  我將R6解焊任一腳  風扇一樣運轉
K2風扇relay我剛剛有跟壓縮機那一顆relay對調一樣還是轉
Q2那一顆電晶體量測到是PNP的
Q5這顆量測到是NPN的

楼主:
快被這些奇怪的問題搞死了= =

网友B:
你標示的+5V  跟0  還有IC電源   分別如何測量
0就是地電位-------------------也就是一般所謂參考地電位
這除濕機有招回-------------------最好淘汰-------------安全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標示的+5V  跟0  還有IC電源   分別如何測量
0就是地電位-------------------也就是一般所謂參考地電位

我也是前幾天才看到網路上說有招回  那招回逃泰有錢可以拿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標示的+5V  跟0  還有IC電源   分別如何測量
0就是地電位-------------------也就是一般所謂參考地電位

這台好像很多問題的說

网友B:
地對任一點測量

電

网友D:
引用 楼主:
P大  我將R6解焊任一腳  風扇一樣運轉
K2風扇relay我剛剛有跟壓縮機那一顆relay對調一樣還是轉
Q2那一 ...

在R6焊起任一隻腳下,解焊下Q2,板子裝機
風扇不轉了,問題是Q2
風扇還是持續轉動,問題是在Q5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這台好像很多問題的說

達靈頓
異型達靈頓 pnp
q2 pnp  q5npn
q3pnp  q6npn   組合成異型達靈頓 pnp

楼主:
p大  你說R6解焊任一腳  在將Q2整個解焊  測試風扇會運轉是嗎?
我回去測試看看  謝謝P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R6焊起任一隻腳下,解焊下Q2,裝機
風扇還是持續轉動,問題是在Q5
風扇不轉了,問題是Q2

P大  我又來了  我把Q2解焊風扇一樣運轉  那Q5解焊就不轉了  但Q5我已經換過電晶體了餒
怎麼會這樣?  NPN電晶體數值是325  怎麼這樣勒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達靈頓
異型達靈頓 pnp
q2 pnp  q5npn

l大  我已經Q5的NPN換了耶  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對任一點測量

M大我量測完了  電源開關開啟時  地跟電源4.8V  地跟風扇4.8V  地跟壓縮機4.8V
                      電源關閉時        地跟電源4.9V  地跟風扇0V     地跟壓縮機0V
所以這樣是IC沒問題嗎?

楼主:
各位大大我不開機  風扇一直運轉  不知道跟NATURE3  那一個線路有關係嗎
風扇兩條線  一條橘線  一條藍線  橘線是接到K2  藍線事接到NATURE3
但是藍線那條電路板有經過電感  如果電感擊穿壞了  會導致風扇自轉嗎?
麻煩各位大大了  ^^"  感謝各位大大幫忙

网友D:
引用 楼主:
P大  我又來了  我把Q2解焊風扇一樣運轉  那Q5解焊就不轉了  但Q5我已經換過電晶體了餒
怎麼會這樣 ...

編號相同的晶體,不同廠家BCE腳位可能會不相同
Q6與Q5編號如果相同,取下Q6裝在Q5位置
再上電測試,風扇應該不會轉動了~
按照Q6 NPN相同BCE腳位,裝一顆港款回去Q6位置(壓縮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編號相同的晶體,不同廠家BCE腳位可能會不相同
Q6與Q5編號如果相同,取下Q6裝在Q5位置
再上電測試,風扇 ...

Q6晶體型號A733   P  47E
Q5晶體型號K026  C   945  P   兩個不同
我待會測試看看  在來回覆P大  玩了好幾天的電路板  = =  先洗澡去  呵呵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我不開機  風扇一直運轉  不知道跟NATURE3  那一個線路有關係嗎
風扇兩條線  一條橘線  一條藍線   ...

NATURE3 為交流電,公共點 風扇另一交流端經繼電器K2配接供電。
                                  壓縮機另一交流端 經繼電器K1 配接供電。
Q3 Q6如為正常可先替換Q2 Q5...注意相對位置。
Q3 Q6 Q2 Q5零件為何編號 ?

楼主:
引用 网友E:
NATURE3 為交流電,公共點 風扇另一交流端經繼電器K2配接供電。
                                  壓縮 ...

Q2上面寫A733 P 67E
Q5上面寫K026 C945 P
Q3上面寫C945 P 46E
Q6上面寫A733 P 47E
分別是這四個

网友E:
引用 楼主:
Q2上面寫A733 P 67E
Q5上面寫K026 C945 P
Q3上面寫C945 P 46E

Q3 Q6/ Q2 Q5...組合不一樣裝反了!

Q2上面寫A733 P 67E...PNP
Q5上面寫K026 C945 P...NPN       Q2 Q5  組合成 異型達靈頓pnp 晶體放大電路

Q3上面寫C945 P 46E...NPN
Q6上面寫A733 P 47...PNP           Q3 Q6  組合成 異型達靈頓npn 晶體放大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Q3 Q6/ Q2 Q5...組合不一樣反了!

Q2上面寫A733 P 67E...PNP

好像真的反了  好像Q5的晶體不知道是不是錯了  我照P大的方法做了Q2 Q5跟Q3 Q6對調
就正常了  但現在換壓縮機自己在運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編號相同的晶體,不同廠家BCE腳位可能會不相同
Q6與Q5編號如果相同,取下Q6裝在Q5位置
再上電測試,風扇 ...

P大  對調後 風扇不運轉了  我把原本解焊的Q2  Q5  放在Q3  Q6  換壓縮機運轉了@@"
照我幾小時前所測試的 將R6解焊任一腳  Q2解焊  風扇一樣運轉  在將Q2焊回去  在將Q5解焊  風扇就不運轉
所以應當是Q5晶體的問題瞜?  但如果真的要換Q5晶體  要換哪種型號阿@@
因為小弟對晶體完全沒研究= =  晶體型號實在太多  用途也很廣  我都不懂.....
為什麼Q5的晶體是K開頭  我有點納悶

楼主:
這幾天真的很感謝電子電機師傅lkkseemi大大  popcorn大大  maxcar大大  謝謝你們三位的大力幫忙與加持
陪小弟在這邊消耗時間與體力  真的很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真的反了  好像Q5的晶體不知道是不是錯了  我照P大的方法做了Q2 Q5跟Q3 Q6對調
就正常了  但現在換 ...

零件可看編號為:
Q6上面寫  A733 P  ...PNP
Q3上面寫  C945 P  ...NPN
Q3 Q6如為正確組合 此組合為 異型達靈頓 NPN

Q2 Q5接反了要改為如下之 組合 此組合為 異型達靈頓 NPN
Q5上面寫   A733 P ...PNP
Q2 上面寫  C945 P  ...NPN

楼主:
引用 网友E:
Q6上面寫A733 P 47...PNP
Q3上面寫C945 P 46E...NPN
Q3 Q6如為正常組合

那lkk大大我是要將Q2跟Q5換跟Q3Q6一樣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lkk大大我是要將Q2跟Q5換跟Q3Q6一樣的嗎?

零件如未損壞只需上下對調再看一下78#...是組合不對!

楼主:
會不會搞到最後只是Q2Q5晶體兩個裝反。。。這樣就搞大了n_098|
明天繼續

网友B:
這圖應該清楚
但對不對自己要求證
當輸入是高電位+5V輸出繼電器是導通的

PNP

PNP

楼主:
M大  我回去在試試  感謝M大

楼主:
各位大大 最近比較忙  所以比較沒空來這發文  我好像是把Q2跟Q5的電晶體顛倒裝了
Q2上面寫A733 P 67E...PNP
Q5上面寫K026 C945 P...NPN

我現在把Q2換成C945 P  ...NPN
        Q5換成A733 P 67E...PNP
現在目前測試中
感謝各位電子電路師父的幫忙啦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圖應該清楚
但對不對自己要求證
當輸入是高電位+5V輸出繼電器是導通的

M大  謝謝你前一陣子的幫忙還有回文  真的很感謝你n_073|

楼主:
引用 网友E:
Q3 Q6/ Q2 Q5...組合不一樣裝反了!

Q2上面寫A733 P 67E...PNP

LKK大  謝謝你前一陣子的幫忙還有回文  真的很感謝你n_073|

楼主:
引用 网友D:
編號相同的晶體,不同廠家BCE腳位可能會不相同
Q6與Q5編號如果相同,取下Q6裝在Q5位置
再上電測試,風扇 ...

P大  謝謝你前一陣子的幫忙還有回文  真的很感謝你n_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