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 ESONIC HD-3201 灰屏

楼主(2013-09-29):
剛弄一台回來練功,純練習。

故障說明,開機灰屏,背光有亮,無聲無影,按鍵無反應(POWER可以開/關),電源綠燈。

灰屏

主機板燈有亮

主機板圖

有加訊號源,但無反應

背光正常

電源板 HTM2002405AH

電源板有兩個怪怪的地方
1.有個IC好像燒去,我把它更新(6塊錢一個),但灰屏如故。

2.有個電容被脫衣服了 = =,沒處理,散熱片不好拆...
目視檢察,所有的電容好像都沒凸頭...

換了 IC-817 後,還是跟原來一樣灰屏,

請各位大大指點一下,接著該檢查什麼呢?謝謝。

网友A:
那不是灰屏,是偏光膜變質了,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灰屏,是偏光膜變質了,不好搞。

那還有救嗎...
面板 QD32HL02

网友:
有救,要更換內外偏光膜,成本不低,有破屏風險,我是還不敢玩這部份,偏光膜的角度也有區分,跟貼隔熱紙雷同,除膠是一大考驗,施工時除有破屏危險還有TAB線容易折斷或剝落,自己考慮是否有信心完成吧!

我才剛丟一台換新一點的機種維修使用,我丟的那台還沒你的嚴重,是初期的變色而已。

网友:
1.訊號源不對(背光亮無聲無影)有些機器開機是黑畫面不是藍畫面
2.電源版裸測各組電壓是否穩定輸出
3.偏光膜處理(有了可見的畫面才好後續問題判定)

我有乖乖按廣告四下

网友A:
最後一張圖,大電容是不是溶掉了?????

光看照片無法判斷,要你親自看一下嚕!!

网友:
在無光影情況下,要確認輸入組別是否正確,先將音量開大,最好有遙控器來操作,
確定聲音有無正常.一般有背光狀態,從正面照光,看是否有有微量的影像,這樣可以
判斷故障的區塊.

网友:
我看是有藍屏,找個萬用遙控器先試看有無畫面,再來處理偏光老化問題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我剛回到家,去弄個遙控器,等下在跟各位報告電壓及遙控結果。
偏光問題似乎是大工程,先搞定能作的,在來處理剩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後一張圖,大電容是不是溶掉了?????

光看照片無法判斷,要你親自看一下嚕!! ...

大電容外觀沒禿頭,感覺是溫度太高,那塑膠皮退下了(脫衣)。。。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電容外觀沒禿頭,感覺是溫度太高,那塑膠皮退下了(脫衣)。。。

基本的幾處電壓你都測量了嗎???

楼主:
剛剛測試電源,
SW開紅燈亮,只有+5V(Pin2-3)
POWER ON綠燈亮,全部的電壓跟貼紙上的一致。(如圖)
POWER->主機板排線 正常
POWER ON 後放著不理它,會自動休眠,電源燈由綠變粉紅,背光熄滅。
遙控器只能開關機,其他按鍵沒反應
螢幕仔細檢查,沒畫面
發現按鍵有被維修過
螢幕上邊有氣泡,用手壓還會跑

會不會是前手偏光膜貼錯了?

网友:
這台2修機,難搞了,

我手邊也一台2修機,朋友購入後上電測試,馬上爆炸發生慘劇,我拆下檢視,發現電源輸出端連接主板處線路,+-相接,短路,當然會有慘事發生,目前還在查線中,2修的不好搞,

楼主:
經測試,電源是正常工作,
但無聲也無畫面,可能問題
1.T-Con 故障,但應該要有聲音
2.主機板故障,目視感覺都OK,且供電也正常,這可能需要詳查,但我不會用示波器 = =
3.偏光膜故障+主機板故障,這也有可能,偏光膜有問題造成沒畫面,但總該有聲音吧,所以主機板故障機率蠻高的。
大大可以講解一下偏光處理步驟好嗎,或是建議方向,送人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