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F6Ve 無待機電壓

楼主(2013-09-29):
機型: asus F6Ve
板號:F6VE + F6 IO
故障現象:目前皆無燈亮,按PSW無動作,量PSW無電壓.

  此台客戶送過來時,說突然按電源鍵毫無動作,電源供應器是好的.
測試過程:
1.拿到機器當下,上電按壓PSW毫無動作.
2.拔下電池,上電按壓PSW毫無動作.
3.開後殼,拔下HDD,上電按壓PSW,開機了,...高興了一下.
4.裝上HDD,上電按壓PSW,順利進入XP....想說賺到了.
5.再裝上電池,上電按壓PSW,挖不開機,...想說是不是電池掛了.
6.拔下電池再試,依然不開機.
7.再拔下HDD,依然不開機.
8.試了幾次,依然NG,再也不開了.
9.拆下機板,PSW無待機電壓.....

無折了,只好求救各位大大.看下來要往何處查....

機板 + IO板,PSW在IO板上..

19V輸入後附近的電壓.

PSW按鍵無電壓

機板連接IO板,全部無電壓.

上網GOOGLE一下,都說此板上有顆U8101 TPS51020待機晶片,可是就是找不到..

請各位高手幫忙一下,

网友A:
你這版本2.1不是tps51020,
之前有找過電路圖但沒有尋獲還希望有人分享,
電池接頭只有一組12v就不對了,
正常還有其他電壓,
待機電源晶片是RT8205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版本2.1不是tps51020,
之前有找過電路圖但沒有尋獲還希望有人分享,
電池接頭只有一組12v就不對了,

DEAR ayu05202003

板上找不到RT8205C這顆,下方有顆ADP3208C不知是不是,
查了一下datasheet ACC皆無電壓輸入.

對於電池部份,我直接接上電池,
1.5,6腳有輸出3.4V,再量PSW也有3.4V(只出現這一次).
2.按PSW,無動作,
3.再量PSW,3.4V不見了,電池接腳5,6電壓也不見了.
4.拔除電池,過一會再插上,5,6腳有輸出3.4V,但PSW並無電壓(再也無出現過).

電池接腳5,6電壓個別串聯一顆電桿,再連電容,再進入一顆5腳零件(不知這顆是甚麼),再往下就查不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DEAR ayu05202003

板上找不到RT8205C這顆,下方有顆ADP3208C不知是不是,

在背面無線網卡附近,
cl=??,
旁邊有兩顆大電感量一下正常有3v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背面無線網卡附近,
cl=??,
旁邊有兩顆大電感量一下正常有3v5v

找到RT8205C了..

旁邊的大電桿無電壓,一量A,B,C,D的電感&電容皆短路.

旁邊的小電桿有19V,連到後面的4800AGM,再連回來,AB兩顆大電感.

我將ABCD電感&電容解焊下來,其接點依然短路....

再來就不知往哪查了..

网友A:
3v 5v同時短路很少見,
那你把rt8205拆掉也短路嗎?
你這台就算修不起來也沒關係嗎?
如果實驗性質我建議你繼續修下去,
如果想修好你可能要找專業人士維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3v 5v同時短路很少見,
那你把rt8205拆掉也短路嗎?
你這台就算修不起來也沒關係嗎?

我會繼續修下去..

下一步是拆RT8205C嗎?
拆下後應該很難再焊回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會繼續修下去..

下一步是拆RT8205C嗎?

其實你ab拆下來後,
就可以知道是哪一邊短路,
是cl的輸出端還是電感後端,
聽你的描述我是不確定你量的方法是否準確,
你說abcd短路是對地嗎?
從線路上看a=c b=d

不建議你再拆零件,先有一個頭緒,否則會增加修復難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你ab拆下來後,
就可以知道是哪一邊短路,
是cl的輸出端還是電感後端,

DEAR ayu05202003

目前量到的短路點如下圖,

板子正面也有短路點

楼主:
目前往上查..

短路的銅箔,查不到往哪跑???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往上查..

會不會是最下面那張圖中圈圈左側的220uF短路了??焊起一邊腳再量一下吧!

网友:
有些電壓點阻值低很容易被誤判短路,電錶蜂鳴器叫不一定是短路,還是要量阻值為準,例如核心電壓1至10歐姆內都有可能,如果為零歐姆才叫短路,還有上管gs平常保持零歐姆保護狀態也算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往上查..

依你的說法屬於後端短路,
暫時可以排除cl短路,
你可以先量量哪些零件短路,
如果中間有電感隔開就像你做的先斷開,
可以縮小很多範圍,
不過通常3v5v用到的地方很多,
會同時短路的機率不高,
除非某顆ic燒掉那他又同時有用3v5v

楼主:
我將RT8205C解焊下來:
1.電感B不再短路了.
2.但電感A依然短路.
3.電感A線路連接到背面的一顆IC C6-BC D18 ,這顆IC周圍有兩棵電容短路.
4.我將電感連到C6-BC D18的線路切斷,就不再短路了.
5.我把RT8205C焊回去,電感B恢復短路,電感A沒短路(線路還是切斷的.

RT8205C:
24腳-VOUT1-接電感A
7腳-VOUT2-接電感B

這樣我實在無法判斷RT8205C是否故障.
C6-BC D18這顆是甚麼?

网友:
c6-bc應該RT8202,短路電容看似連接至PIN 9 +5VSUSO ,會不會是+5VSUSO輸出那顆電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