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種類] Panasonic電漿TH-42PX80T電源燈閃爍10下檢修

楼主(2013-09-29):
這次的患者是老爸老媽原本在看的電漿電視,民國98年出廠,當初好像是用消費券買的

症狀是電源燈號閃爍10下,網路上似乎也可以找到類似症狀的案例,只是我找不到維修實例,剛好手邊這台已修復,與眾痞友分享小弟的維修歷程。

首先先搜尋維修手冊...電漿電視的型號似乎各區域會有所差異,在一番搜尋後找到跟TH-42PX80T類似架構的TH-42PX80U維修手冊,另外同時找到troubleshooting手冊,這對小弟維修時有很大的助益。

【背面電路板位置圖】

背面配置

背面配置

【問題點1】︰保險絲

pa5600

pa5600

PA5600

PA5600

P BOARD

P BOARD

電源燈號閃爍10下,小弟手邊這台電漿的症狀依照維修手冊及troubleshooting手冊都指向A board,所以很大部分是這塊板子掛了,先量電源15V,電源板端P6有15V,A board的A7有15V,過了A7後的testpoint:TP3502、TP3503、TP3529都量不到15V,參考維修手冊後量保險絲︰PA5600已開路,似乎這塊板子就這樣解脫了,但是事情絕對不是我想像的那麼簡單,會燒保險絲就代表後端電路有短路的情形,再來就是維修手冊上的料號並沒有明說這顆保險絲是多少安培,小弟才疏學淺,從0.25A開始測試(瞬斷),再測試0.5A後電源燈已不再閃爍,但是電視開機後再次燒保險絲...。

(以下小弟做了白工)先檢查A board的15V線路怎麼跑,檢查了IC5400(sub 5V)與IC5401(sub 9V)周邊、檢查了D5521、D5522 switching二極體...正常。

【問題點2】︰A board power supply C5612電容

c5612_1

c5612_1

A BOARD

A BOARD

(以下是找到問題的的方法)經過上面一輪下來身心俱疲,沈澱一下後用數位電表UT-61E切到二極體檔,紅棒放負極用黑棒開始找短路點,由於直覺問題在電容上頭,所以鎖定的範圍在15V電路會經過的電容上頭,終於找到C5612這顆電容短路,移除問題電容後沒有補上新電容,開機測試正常!不過事情似乎沒完沒了,電漿畫面變成黑白郎君了,問題還是在A board,在重新清理排線A31及A32後狀況解除,虛驚一場。

【問題點3】:TUNER(視訊盒)電容膨脹造成A board 12V供電短路
到這裡應該就可以開心的回裝機殼了,但是沒想到後面還是有狀況在,在插入tuner後,電源燈閃爍10下再度出現了,檢查PA5600(開路),移除tuner電源線、更新保險絲後短路消失,所以tuner也掛了?
這台tuner以前已修理過一次,當時是更換電容了事,這次短路也是電容膨脹造成,更換電容100μ
F/25V後短路消失!

【問題點4】:SS board之SS23接頭接觸不良

SS23

SS23

重新接上tuner後終於可以看電視了,結果面對面板的左手邊居然出現閃爍線條,然後電視自動關機,電源燈號閃爍8下(SS board或A board fail),到這裡心涼了一半,以為忙了一場還是把故障搞大了,幸好只是接觸不良,清潔後畫面恢復正常,電源燈不閃爍。

【問題點5】PA5600保險絲代用規格(非正確用法,請小心使用)
小弟才疏學淺只有半桶水,無法正確推斷保險絲正確安培數(用電表量電流的方式不知可行否,想歸想但是始終沒做),為求小心起見只用了0.5A,但是電視開機後保險絲發紅,可見運轉時電流已超過...,直上1A玻璃管保險絲,至此檢修完畢,開始燒機測試。

【總結】電容短路還是一大主因,附帶其他零星小故障,沒有擴大災情算是幸運了。以上與大家分享,如有錯誤還請各位指正,謝謝。文末附上本次維修所參考文件。
複製 -panasonic_th-42px80u-pdp_sm.part12.rar (1.39 MB, 下載次數: 264)

複製 -panasonic_th-42px80u-pdp_sm.part11.rar (1.39 MB, 下載次數: 200)

複製 -panasonic_th-42px80u-pdp_sm.part10.rar (1.39 MB, 下載次數: 188)

複製 -panasonic_th-42px80u-pdp_sm.part09.rar (1.39 MB, 下載次數: 183)

複製 -panasonic_th-42px80u-pdp_sm.part08.rar (1.39 MB, 下載次數: 184)

複製 -panasonic_th-42px80u-pdp_sm.part07.rar (1.39 MB, 下載次數: 182)

複製 -panasonic_th-42px80u-pdp_sm.part06.rar (1.39 MB, 下載次數: 190)

複製 -panasonic_th-42px80u-pdp_sm.part05.rar (1.39 MB, 下載次數: 186)

複製 -panasonic_th-42px80u-pdp_sm.part04.rar (1.39 MB, 下載次數: 195)

複製 -panasonic_th-42px80u-pdp_sm.part03.rar (1.39 MB, 下載次數: 192)

複製 -panasonic_th-42px80u-pdp_sm.part02.rar (1.39 MB, 下載次數: 187)

複製 -panasonic_th-42px80u-pdp_sm.part01.rar (1.39 MB, 下載次數: 201)

複製 -panasonic_th-42px80u-pdp_sm.part13.rar (655.52 KB, 下載次數: 212)

c5612

c5612

网友A:
非常好的維修文章~~

這型我遇過壞的是電源板跟SC版

AD板我是還沒遇過~~

感謝你的分享維修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好的維修文章~~

這型我遇過壞的是電源板跟SC版

感謝回應,這台的兄弟機在網路上可以找到的維修案例或是影片很多都是P board,一開始沒看維修手冊前我也猜是power異常,可是當下P board還會自我保護,還有檢錯燈號,所以不是P board的錯...臉綠了,這才上網找維修手冊^^"

网友B:
問個白癡問題~

電漿與LCD間除了面板特性不同外,差異在哪裡?

网友:
讚啦 很有耐心的傑作 感謝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問個白癡問題~

電漿與LCD間除了面板特性不同外,差異在哪裡?

老大,小弟真的不知道耶~除了搬起來比液晶重,背後板子好像比液晶多,可能只是兩種不同載體類型的區別,但都是電視^^: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大,小弟真的不知道耶~除了搬起來比液晶重,背後板子好像比液晶多,可能只是兩種不同載體類型的區別, ...

這我也知道它是電視阿.....

我是說架構上啦~除了面板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我也知道它是電視阿.....

我是說架構上啦~除了面板外

版大,小弟真的只有半桶水,實在不懂兩者架構上的差異呀,還請版大賜教^^

网友C:
電槳是自發光
液晶是要用背光

网友D:
數位電表UT-61E切到二極體檔,紅棒放負極用黑棒開始找短路點
請教為什麼不適黑棒放負極(地),而是紅棒?
另外怎麼不適用逼逼檔是用二極體檔?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電槳是自發光
液晶是要用背光

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數位電表UT-61E切到二極體檔,紅棒放負極用黑棒開始找短路點
請教為什麼不適黑棒放負極(地),而是紅棒?
另 ...

紅棒放負極黑棒找短路點,是因為小弟用數位電錶的二極體檔的關係(紅棒為正電),如果用指針電錶就要相反之,同時用這個方法大陸用語叫做對地打阻值,這在其他前輩找尋電路短路的帖子上亦可見到。
為什麼不用黑棒放在GND,紅棒找短路?小弟倒是在此次找短路點的時候有交換過錶筆測試,但是數值會變得比較多且變動大,此次測試時黑棒接觸正常電容時數值大約0.3~0.6v(電錶顯示),接觸短路電容馬上就發出蜂鳴聲(二極體檔),電容充飽電應該會是開路不導通才是,而此次故障電容為短路導通。

蜂鳴檔小弟通常是用來測試線路導通與否,用在找短路點倒是以前在一塊電腦主機板上的12V短路測試上用過,但是是用來測試電容充飽電後會不會繼續出現蜂鳴聲,在這個案例沒用過所以無法回答你會如何,以上是半桶水的小弟想到可以回復您的,有誤還請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紅棒放負極黑棒找短路點,是因為小弟用數位電錶的二極體檔的關係(紅棒為正電),如果用指針電錶就要相反之 ...

感謝!小弟也有聽過對地打組值!!但我一當成對地打歐姆檔~
感謝大大講解!
小弟我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