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Sharp 電冰箱 型號:SJ-T51R-SL 更換溫度保線絲

楼主(2013-09-29):
[求助]Sharp 電冰箱 型號:SJ-T51R-SL 更換溫度保線絲後如何判斷化霜器是否正常運作???

問題:
1.請問應該在電路板哪裡量測化霜器是否正常動作???
2.溫度保險絲原規格(2A 76 250V) 更換原廠料件 ( 10A 73度 250V)是否會影響化霜器動作???
3.內文中 白頭黃線與白頭藍線 是否為溫度感應器(溫度電阻)???
4.內文中 白色端子名稱???例如電腦硬碟接頭(IDE) 大3pin接頭
5.化霜器故障該如何拆除與更換???

線路圖
電路板
一、故障狀況:
1.冷凍室溫度正常-12度,冷藏室18度(不冷),壓縮機正常(壓縮機工作溫度,測溫槍量測溫度83度)。
2.拆除導風層檔板發現冷排全部結霜,除霜器上方全部結霜,堵塞至觀測口

二、改善狀況:
1.先斷電,拆除內檔板(有風扇那層),使用溫水+吹風機將冷排內所有霜去除。

2.化霜後將所有原件裝回,開啟電冰箱電源、壓縮機正常、風扇正常、冷凍室溫度正常(-12度)、冷藏室不正常(18度)、壓縮機啟動後約1~2小時會自動停止無法自行啟動,需將電源斷電後方可啟動運轉約1~2小時會自動停止。
3.更換溫度保線絲(原來規格 2A 76度 250V),原廠維修站購買料件為( 10A 73度 250V),請問這個料件更換後是否會損毀化霜器???
4.將所有原件裝回,開啟電冰箱電源、壓縮機正常、風扇正常、冷凍室溫度正常(-15度)、冷藏室正常(5度),冷度控制為最小、壓縮機啟動後約8小時會自動停止,壓縮機休息約40分鐘後自行啟動。
下圖是否為溫度感應器??及不知名端子請教名稱

网友A:
除霜定時器也要檢查一下。

网友:
測量化霜電熱器電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霜定時器也要檢查一下。

這台是採用電腦機板控制的,沒有除霜定時器。

楼主:
請問應該要將化霜電熱器接頭拆下量電阻值???還是要通電中量測主機板電阻值,但是主機板接線這麼多,到底哪條才是化霜電熱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應該要將化霜電熱器接頭拆下量電阻值???還是要通電中量測主機板電阻值,但是主機板接線這麼多,到底哪條 ...

您照片中不是已找到冷凍庫內電熱器接頭?先從那裏拔開測量電阻值。

主機板對外插座接線對應,請參考冰箱背面接線圖,電熱器功率在貼紙上應該也有標示出來,從標示功率可以換算得到電阻值。

网友B:
更換(2A 76 250V) ?>>>有斷路嗎??不過換過後10HR處感覺是正常的>>觀察兩天看看囉

冷排往上跟前拉出即可換下方你說的化霜器,量阻值,也可直接110V確認好壞>>冰箱除霜時可勾勾錶確認電流

网友:
溫度保險絲會燒斷,是因為溫度過高而燒毀,既然溫度會過高,那就表示電熱管會發熱,所以電熱管沒有壞
既然電熱管沒壞,那為何會結那麼厚的霜呢 ? 那是因為當溫度保險絲燒毀之後,電熱管就得不到電壓,當化霜週期來到時造成蒸發器上的霜無法在化霜週期結束時快速融化,經過數日之後霜越結越厚,最終造成回風口被霜堵死,冷風無法送出,庫內溫度因而上升

而造成溫度保險絲燒毀的原因,你覺得冰箱是如何得知化霜何時要開始,何時要結束 ? 要是這個決定化霜開始與結束的零件故障了,除了有可能造成無法化霜外,另一個故障現象就是化霜化不停,最後就是燒溫度保險絲

你往另一個方向想,冰箱為何要裝置溫度保險絲,它是要保護甚麼 ? 這跟其它電熱產品一樣比如電熱水瓶,萬一溫度保險絲燒了,你不能只更換溫度保險絲,你要連同控溫的恆溫器一起更換,才不會造成溫度保險絲再度燒毀

你圖中那個白頭藍線的感溫器,就是化霜感溫器,也就是控制化霜結束與開始的零件

楼主:
謝謝 tsao0427 大大詳細解釋原理與處理邏輯思考方向!
受教!

請問是否還要更換 白頭藍線的感溫器(就是化霜感溫器)  ??? 恆溫器(在哪裡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換(2A 76 250V) ?>>>有斷路嗎??不過換過後10HR處感覺是正常的>>觀察兩天看看囉

冷排往上跟前拉出即可換 ...

謝謝您的指導!

溫度保險絲舊品(已損壞)規格為 2A 76度 250V )使用電表歐姆擋量測為斷路
新品規格為( 10A 73度 250V )使用電表歐姆擋量測為 通路

請問 冷排往上跟前拉出即可換 是水平向上拉出  還是右邊先向上再水平向上拉出???

明天晚上再拆面板看看化霜器是否正常運作(68HR)

网友:
換保險絲後.要全部回裝好 在測試 才正確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tsao0427 大大詳細解釋原理與處理邏輯思考方向!
受教!

" 恆溫器 "是我拿電熱水瓶來做比喻,這台冰箱沒有恆溫器啦...

化霜感溫器最好是換掉,因為溫度保險絲不會無緣無故燒毀,一般是化霜感溫器不良造成化霜化不停,
最後將溫度保險絲燒毀

网友C:
補充~

化霜機制錯誤造成化霜過程不中斷將導致冰箱耗電量超高<一邊製冷一邊發熱>

你溫度保險絲應該要換同安培數的規格才對啊!!你換比原來五倍大的將來你是打

算燒房子嗎?~~起不了保護作用麻.......溫度差三度還馬馬虎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補充~

化霜機制錯誤造成化霜過程不中斷將導致冰箱耗電量超高

新車保固時間為3年10萬公哩(看那一個先到)  :   更換原廠料件 ( 10A 73度 250V)(看那一個先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