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代替電容

楼主(2013-09-29):
各位師兄,主板asus P5LD 上cpu 旁邊的680uF 4v電容 , 可以用1000uf 代替嗎?   如果用了會有甚麼返應的?

网友:
換上去cpu風扇肯定裝不下

楼主:
其實已經換了,由於用了其它cpu 風扇所以沒有問題,   但是問題不能解決,  現時的PLD2 和 PLD2 DELUXE都是同一問題,   按下power 所有風扇都有轉動,  但沒有顯示,   沒有deep deep 聲嚮,   不裝 ram 或 display card 也沒有deep deep聲,Cpu、ram 和 display card在別的底板用是正常, 大大門有提示嗎?

网友:
是換完電容才不開機?  還是原本就有此狀況,想說看能不能誤打誤撞換電容就解決?

楼主:
PLD2是原本就有此狀況, 折出來後發現電容發大才換的。

但PLD2 DELUXE不能開機前經常hang , hang機後自動關機(不是reboot)

网友A:
換科Power測試,如不行再把主機板電池拔掉靜置30秒再裝回去開機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科Power測試,如不行再把主機板電池拔掉靜置30秒再裝回去開機試試

換科Power---是指換power supply?

主機板電池拔這試過了

网友B:
請問為甚麼不貼圖??

如何了解 原先電容 廠牌 規格 與 代換的 差異?

有些電容ESR比較高 或 有更換電容極反 ....

网友C:
電容的用途不是只有容量,還有特性。能不能用得久則是體質的問題。

在濾波用途時,對濾波能力的考量比容量的考量還重要。

濾波能力不好或老化,CPU的電壓一但突然過低就算一下子,將可能導致CPU不正常。。。。。。
特別是現在的CPU都是低電壓的,電容不好更容易導致電壓不穩。

(電容不能亂用,不是在任何地方換上大一點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容的用途不是只有容量,還有特性。能不能用得久則是體質的問題。

在濾波用途時,對濾波能力的考量比容量 ...

(電容不能亂用,不是在任何地方換上大一點的就行了。)這個是明白的   ,但電子零件確實不易找(身在香港才會明白)   因為判斷不到是那一部份問題, 所以希望從大大們的經驗裏面得到一些啟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為甚麼不貼圖??

如何了解 原先電容 廠牌 規格 與 代換的 差異?

因為一直找不出問題原因, 到了想放棄態度, 所以找出現有比較接近的換上試試,
但起馬想弄清楚兩件主板的死因n_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