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nstar JG191 畫面異常

楼主(2013-09-29):
故障畫面如下
有的時候會正常,但大部分時間是壞的
不知道該如何下手0.0

故障畫面1
故障畫面2
故障畫面3
正常畫面

网友A:
面板壞了,換一個面板上VCC的保險絲試試看有沒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壞了,換一個面板上VCC的保險絲試試看有沒有改善

你好
請問是這個保險絲嗎?

如果是的話
正常沒有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