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cr400開機掉電

楼主(2013-09-29):
開機,畫面過了bios和logo,就即時掉電,但若煲熱機,在開機時入BIOS,等若5分鐘,開機就沒事
系統是裝VISTA,試過重裝,更換RAM,清潔CPU風扇都是這樣
懷疑是硬碟壞了,因試過另一機的硬碟,不過系統是裝XP,裝這MSI機沒掉電
請各位指點謝謝

网友:
大概還是跟V_CORE脫離不了關係,
換句話說是主機板問題

楼主:
關硬碟事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關硬碟事嗎

不關硬碟的事吆,也不是重灌就會好的,承如樓上所說,主機板問題。

楼主:
為何用另一部硬碟試這機沒掉電,但開不到window,因硬碟裝xp,而這機裝vista

网友:
引用 楼主:
為何用另一部硬碟試這機沒掉電,但開不到window,因硬碟裝xp,而這機裝vista

是湊巧沒斷電吧,
你多試幾次應該問題會出來,
非硬碟問題,
否則你用xp那顆硬碟再重灌一次應該也可以進系統

网友:
哈哈哈~~我只能說參考一下EX460

楼主:
但煲熱部機約5分鐘就不會斷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煲熱部機約5分鐘就不會斷電

都指點你囉~
如果還不了解就拆主板拍個照上來~
你再比對一下就知道問題再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