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電電池短路銲片點銲過程

楼主(2013-09-29):
(无正文)

网友:
似乎要有特殊的設備才能進行點焊?

网友:
特殊點焊機,不然會把電池給搞壞...

网友:
露天有販售鋰電池點焊機
陽春型的約莫2xxx~3xxx就有了

youtube也有很多diy影片
大多數都是用電磁爐的變壓器改裝的

网友A:
搜尋一下:電容點焊機。

网友:
很不错的方法。有空找个微波炉变压器来做做看。米国AC电压240V,次级用Φ5mm线绕3匝得到2.76V  AC电压。看来本地制作还得做点小调整。

此外,用酸性焊剂和焊锡也能焊接电池,只是动作要快,不能长期过热,否则的话会损坏电池内部材料而导致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搜尋一下:電容點焊機。

diy電容點焊機不如diy變壓器點焊機
因為電容點焊機要使用超多電容
而且還要用power mos當開關
一整個成本跟本已超過陽春型點焊機的價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