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吉浦森 GPDP-4610T 紅燈閃十下,無法開機

楼主(2013-09-30):
此機是由華映代工,同一款面板有掛多種廠牌,不同處大概只是軔體不同而已,
但是苦無維修資料可供參考,一直是瞎子摸象,摸索不到重點,看到這篇還真令我羨慕,
所以上來請求協助,謝謝前輩。

借張多年前游大發文中的一張圖,內裝是相同的

資料補充:
1.上電按電源啟動鈕,紅燈閃十下轉綠燈,無聲無影,量 VS 指針擺動一下,轉至零。
2.當綠燈時按電源啟動鈕,也是綠燈閃十下再轉紅燈,無聲無影。

网友A:
應是通病電源板的問題

网友B:
五燈您那裡不是有這一塊電源板良品,你換上試一下就知道了,不過我覺得或許會是出在那塊主板,我這裡有一塊是主板加電源壞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五燈您那裡不是有這一塊電源板良品,你換上試一下就知道了,不過我覺得或許會是出在那塊主板,我這裡有一塊 ...

是啊!
就是三塊電源板都是這樣才頭痛,上來求解啊!
或許我愚笨,都找不到資料可供參考,只好用地毯式搜索,看能否矇到,否則最終只有放棄一途!

网友C:
wooden大,論壇上有類似的維修實例唷~這篇

楼主:
引用 网友C:
wooden大,論壇上有類似的維修實例唷~這篇

那台自去年就在我手上了,一直沒去動它,這是為了修另兩台才重新挖出來修的,
那知是踢到鐵板 .........xd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台自去年就在我手上了,一直沒去動它,這是為了修另兩台才重新挖出來修的,
那知是踢到鐵板 .........x ...

五燈這回可能要動BGA了喔^^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應是通病電源板的問題

燈號皆正常、紅燈閃十下轉綠燈它是開機設定的問題,如正常可開機亦可進入設定五秒或兩秒!我過程曾經開機成功,但關機一小時後再開就閃一下保護了,修這塊板是不是多用用十一點大法因保護太多!借由五大此板請知道的先進能指點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