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微星NV240不專業之亂亂修

楼主(2013-09-30):
又是一片網拍來的故障顯示卡....小弟亂亂修,po文不會太長..看倌們就隨便看看吧~~

故障品..微星NV240顯卡..

PCB多處氧化嚴重,這只是一小部份

上電不開機,卡在2A不動...

GPU,GDDR供電都有到位...

27晶振外表也氧化...但兩端仍有電壓差...

好吧...看偶使出宇宙超級無敵大賤招~~

開機了~~~~~~

裝上散熱片+風扇,跑一下Windows XPE試試~~

**此招存在極大風險,結果無法預測,若無壯士斷腕決心..請勿輕易嘗試**

网友:
是拆掉散熱就能開了....??

网友:
是傳說中的GPU自體發熱加焊大法?

楼主:
沒BGA工具....就當是土法練鋼吧~~

网友:
GPU自體發熱加焊大法....太強了
又學了一招

网友:
有下部發熱體的話,比如說黑晶爐 發熱盤
怕自己上部溫控不準的or沒有上部加熱也能成功補焊
我自己的業餘作法是

1.烤箱定溫110度悶PCB 兩天趕水氣以及再趕水

2.準備兩個電子溫度計,和隔熱膠帶
上部測溫線頭貼在GPU DIE上
下部測溫線頭貼在PCB上

3.注入免洗助焊劑或是amtech助焊膏
(*用助焊膏的話在晶片與板子邊緣抹個一小坨就好,加熱時他自己會因為毛細現象榮進去板子底部*)

4.上部圍一層鋁箔紙悶起來
接著慢慢烤,溫度讓他慢慢升上去

5.記得下部要有支架支撐或是烤盤撐著平放,PCB超過160度會開始因為其材質延展變軟
你放斜的,烤完冷卻整張板子也會變成斜的

6.下部不要超過300度 上部GPU讓他溫度慢慢升到230~235度熔錫
超過360度C下部PCB會燒焦發出惡臭

7.做好補焊之後BGA PCB會有個缺點就是稍微變色
要看PCB用的材質或阻焊漆而定
有些烤完冷卻也沒有變色

最後看板子的價值而定,比方說某些筆電什麼的要加好幾千元
如果確定是晶片脫焊就花錢拜託有BGA設備的專業人士
花錢拜託別人的專業技能才是為上策的

楼主:
感謝kasier大經驗提供分享...想玩BGA的人得仔細看看了~~

這片顯卡其實小弟大概也知道是啥狀況了,沒打算要救活它,雖然這樣做能讓它"迴光返照"...
但其實大家心理有數...應該也撐不久...所以啊...看看就好~

网友:
沒上部加熱的話,用這招補焊的成功率蠻高的
上部溫度題太快或是不穩定真的很容易爆晶

G92 或是RV770晶片大小的SIZE或是更小size的
都用過這招,而且確定是230~235度能推動晶片
前提是要把板子烤乾,趕完水氣成功率會更高

但是缺點就是這方法只能用在顯示卡或小張的主機板
太厚的PCB或是上面有加銅蓋鋁蓋的晶片用這招沒辦法推動晶片
只能讓晶片底下錫球部分熔接

無鉛成功補焊之後你只能換散熱器想法子把核心工作溫度在80度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