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912 背光偶爾暗一下

楼主(2013-09-30):
故障描述:
一般正常使用下,幾個小時才會暗掉然後馬上亮起來

時間太短了,沒辦法貼圖
我沒有開關查看零件外觀的故障狀況
之前的維修記錄:順興換過一次電容,電源板

网友:
這一台確實電容會有問題!
如果有領件或是使用改得方式!或第二代家電測試儀~先確認是高壓版或燈管~

网友:
看一下有沒有虛(脫)焊

网友:
燈管機率大

网友A:
我家也有一台vx912...情況跟你一樣...換電容有改善...

後來又發生一樣情形...送修換燈管後就沒發生過...

過了20幾天又故障變成無電源...原維修說不同故障位置不保固...

看在我之前有在那裡修2次說這次幫我免費修理...

雖然修好可是畫面很暗灰...看沒幾分鐘眼睛就好酸...

整個人非常不舒服...心情感變的很不耐煩(台語的"啊雜")...

詢問後:說是螢幕老舊的關係..自己拆開發現偷換我的高壓板...

最後只好自己上網拍買高壓板自己換...換完亮度正常...

已經又使用2年沒出現問題...前後用了將近10年了...

原本高壓板

原本高壓板

原本高壓板

被偷換高壓板

被偷換

被偷換

網拍買的高壓板

網拍買的高壓板

網拍買的高壓板

网友:
有些電容外表看不出損壞~ 可先試著全換試試

楼主:
感謝各位隔空抓藥

準備周末來開肚手術試試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也有一台vx912...情況跟你一樣...換電容有改善...

後來又發生一樣情形...送修換燈管後就沒發生過...

看來幫你維修的店家~~很...................遜! ~~~

VX912的PI板還改inverter~~真的一點程度多沒有~~

VX912除了PI板外~~AD板也要注意一下電容固定幾顆會凸

=============================================

另外LZ若你自己要維修,就把PI板(全部)的電解電容先換掉,另外就是那2顆紅色154J/250V的塑膠電容,換掉其中一顆即可

若還是一樣~~那就是燈管的問題

楼主:
剛才

1.開殼了,電解電容沒大肚子,其它零件沒爆炸
2.想用家電測試儀來試燈,結果家電測試儀故障,開機沒畫面 @@
3.手邊的電容完全不合規格的電容(畢竟是門外漢 =3=")

真的不蓋你,我只會換爆漿電容

結論就是…周末送修啦 >"<
有哪裡可以讓我順便送修家電維修測試儀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剛才

1.開殼了,電解電容沒大肚子,其它零件沒爆炸

家電測試儀 可先拆看看是不是保險絲斷了 一般沒爆漿的電容 可買電容表測容質 但有些容質正常的不代表沒壞 所以才會建議全換

我也遇過 電容外表正常 電壓也沒差很多 但是會飄 拆開後測電容掛了的情況

解說: 一般電容表測試容質 數值是由小至大類似充電 該電容則是由大變小 所以就換了它

另外 之前如已更換過電容(最好是全換) 過不久就回鍋 負載的部份就要注意(會吃電的我都叫負載)是不是阻值過高或過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電測試儀 可先拆看看是不是保險絲斷了 一般沒爆漿的電容 可買電容表測容質 但有些容質正常的不代表沒壞 ...

家電測試儀,不像是保險絲斷了,因為我把它打開,東摸摸西摸摸,沒找到斷線爆漿明顯故障點
再合上,就可以用了…
傾向虛焊、接觸不良

電容,我有普通的電容表,但被電容"錶"過,所以需要家電測試儀來幫忙量下容阻

你說的,由小至大,像充電那樣的過程,我明白
那個電容,充了電,但電壓由大變小,下降很快,就是漏電過大啦,故障,換!

想全換電容,但沒把握就是它的問題,所以決定交給專業的來囉
我根本就是開殼來破壞卡榫的啦n_060|

感謝您的專業談

网友:
目前手上有一台狀況是 (半年前換過)電容全換 單支燈管故障(把疑似壞的燈管接上新燈管就正常) 導致有影無背光 時好時正常 用點燈器點燈卻是可亮無異音 交叉交換燈管測 還是一樣 我記得家電測試儀好像可測燈管阻值 可先搞定測試儀 再試試 看是否阻值過高跳保護 祝好運呀

測出問題就是學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