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調光LED套件的恆流板

楼主(2013-09-30):
請問~~

關於這次購買的可調光LED套件的恆流板(我買兩塊)...

下面這張恆流板左右方的 -5+2-5 角座,都有一坨焊錫 (如下圖),與學姐在 " 代購區 "所貼的照片有點不同...

但是另一塊恆流版僅只有右方 -5+2-5 角座才有一坨焊錫....
(不知大家有看得到圖嗎)

不知是否會影響正常功能?(目前尚未開封)

謝謝...
(原主題已被關閉,所以只好另開貼子來問~~~)

网友:
我的也是!應該沒闗係。

网友A:
如果每一片都是這樣,應該不是短路。

電流比較大時,面積大一點會比較好。

事情應該就是這樣而已吧。

网友:
有沒有大大可以說明一下,那個"-3+4-3","-4+2-4"是甚麼意思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每一片都是這樣,應該不是短路。

電流比較大時,面積大一點會比較好。

的確不是短路!拆了一個是連led的+ -端。

网友:
-3+4-3 10pin  左右3pin為-中4pin+

网友:
就是指正負與PIN數的分佈

話說這燈條是十顆為一單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