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聲寶轟天雷 PM-42HW35 綠燈閃,改成桌面

楼主(2013-09-30):
三太子搞不清楚WRAV四者之間的關係,又想學修電視
狼客信任三太子的神技,送修來一台聲寶 42"轟天雷
診狀:待機有紅燈,開機綠燈一直閃。(爬文無PM-42HW35貼文)

拆機:4支保險絲沒斷,各電源板5V、12V、15V正常。按鍵板是5V工作電壓

電源板無熱痕,很漂亮

板號

機主老灰狼說:主板曾被服務站拆走,後來修不好,主板無庫存,壞板回裝,收800.-

板號

拆下主板,有七八處維修清洗痕跡、黃框處疑似缺件

其貼片面少了四顆晶體、1117,完了!完了! 完蛋了~

全面檢查,板子全拆下來,正反面都很漂亮

電漿面板,反射有點霧霧的,不能當鏡子

轟天雷倆對喇叭,水水的~ 音質還不錯

三太子殺這台,就是為了這.........42"超薄強化玻璃桌面

网友A:
P大..不要開玩笑了..
這台只是小搞搞就完修的機子...應該有其他因素成分吧!!

网友:
原來被分屍了......

网友B:
我還以為是維修文~ 結果是分屍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P大..不要開玩笑了..
這台只是小搞搞就完修的機子...應該有其他因素成分吧!! ...

T大的功力是沒問題可以完修
三太子滷肉腳說:服務站回裝的主板上,有太多解焊後的缺件
電漿太重又占空間,在買不到主板後,幫它發揮再利用價值

网友:
轟天雷分屍案

网友C:
大家一起為這轟天雷默哀3分鐘~
p大,
要不要再組合起來,PO個維修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還以為是維修文~ 結果是分屍文

有查修呀! 維修實例又不是每台都能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家一起為這轟天雷默哀3分鐘~
p大,
要不要再組合起來,PO個維修文~  ...

組合起來
麥啦! 42電漿良品一台又沒幾個錢
殺肉秤斤賣可能價值還高一點

网友D:
原來如此
聽說電漿面板的壽命也不長.是真的嗎

网友E:
我想問喔~~~廠商可以這樣搞嗎?

你修不好也不該把維修標的拆的零件不全阿,故意製造
維修難度刁難下一手維修者,企圖不讓客戶有修好機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查修呀! 維修實例又不是每台都能完修

感覺有那麼一點浪費的說~

网友:
我想問喔~~~廠商可以這樣搞嗎?

你修不好也不該把維修標的拆的零件不全阿,故意製造
維修難度刁難下一手維修者,企圖不讓客戶有修好機會?
=============================

1.這個問題~~要看~~"原"使用者是找~"原廠",還是阿里不達的維修店家 or "號稱"原廠授權店家

2.再來,多已經死無對証了~~僅能說到底是送給"哪一家維修"~~~大家去facebook or (若該店家&原廠有網站)去狠狠的發gan文~~~他x的~沒修好還gan零件,最78的是還很好gan的收user NT:800元

3.我是覺得公佈該"維修店家"! ~~來去發gan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來如此
聽說電漿面板的壽命也不長.是真的嗎

應該是使用習慣與環境占多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問喔~~~廠商可以這樣搞嗎?

你修不好也不該把維修標的拆的零件不全阿,故意製造

本貼的故事有反應出使用者、一手維修、二手接修之關聯
故事上由於各方角度不同,看法也會不一樣
使用者:衰!找錯店家
一修: 不是我修不好,別家也修不好呀!
二修: 呵! 多一張玻璃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覺有那麼一點浪費的說~

一片強化玻璃的桌面需要不少ㄎㄎ說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本貼的故事有反應出使用者、一手維修、二手接修之關聯
故事上由於各方角度不同,看法也會不一樣
使用者: ...

說明詳細
可惜誤上賊船送錯店家喔

楼主:
引用 网友F:
說明詳細
可惜誤上賊船送錯店家喔

三太子想撿WE不能完修的來殺肉練習
看來是.....沒有機會~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三太子想撿WE不能完修的來殺肉練習
看來是.....沒有機會~

有很多 可惜 您住(太遠)
不然物品真得很多(壞的喔)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很多 可惜 您住(太遠)
不然物品真得很多(壞的喔)

we大太晚說~
今天剛從台北回來,不然我就空車,廢板加滿回來囉

网友F:
引用 楼主:
we大太晚說~
今天剛從台北回來,不然我就空車,廢板加滿回來囉

不要說 你是(坐火車)
因為這樣才會(空車說)
我家離火車站很近喔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要說 你是(坐火車)
因為這樣才會(空車說)
我家離火車站很近喔

噗! 是怕嚇到we大
一早是帶阮老巴去法鼓山
我親手將他入土.........這是植存(前稱為樹葬)

网友:
引用 楼主:
噗! 是怕嚇到we大
一早是帶阮老巴去法鼓山
我親手將他入土.........這是植存(前稱為樹葬) ...

喔這個(不會嚇到喔)
這個看多就沒感覺喔
不要(凌晨2.3點要找醫生喔)
以前常聽到這個聲音(被吵醒喔)
現在比較不會了喔(所以不用怕喔)

网友:
哇,真是物盡其用啊,不錯不錯。

网友A:
法鼓山 ...

http://bell.ddm.org.tw/

http://bell.ddm.org.tw/content03.ht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法鼓山 ...

http://bell.ddm.org.tw/

生命教育的休止符,不可避諱
植存,設籍國民皆可為往者申請,完全免費,環境真是超優說
法鼓山 金山環保生命園區 植葬 植存 參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