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正文科技 GemTek WIXHSM-100 智慧型手機 自製修改-皮套+外殼

楼主(2013-09-30):
小弟把 自製修改-皮套和外殼的方法跟各位大大分享一下
小弟經過了買錯皮套 (一次訂購了14個 還照成2支手機聲音大按鍵剝離 )
希望有需要皮套和外殼不要再走冤忘路.所以把經驗分享一下.如果有更好方法請指教
小弟花了一段時間比較過各廠牌的手機.長.寬.厚度....以及鏡頭.閃光燈及喇叭的位置後
發現HTC的EVO 4G外殼在誤差範圍內....
只要些許修改就可以用了
HTC EVO 4G 原廠皮套
HTC EVO 4G 原廠皮套 側面
側面要把聲音位置往上方加長.以及要開一個USB的傳輸及充電孔
HTC EVO 4G 原廠皮套 上方
上方要開一個耳機孔.電源按鍵位置要把外殼稍微磨一下.才會比較好按
鏡頭位置要稍微往上方修一下.不然會檔到1/4的畫面.閃光的及喇叭位置小弟還可以接受所以無修改
小弟用白色機殼來做對比
以上
小弟已經修改了18個..因為是自家人用.且手工粗造.還請見諒
第3批的9個自治修改殼

网友:
您真有耐心

网友:
孔的位子可以考慮使用文書的打孔機~~只是要在花錢!

网友A:
jacky065大您好 :

請問HTC的EVO 4G的原廠皮套.....那個塑膠殼是和皮套.....是黏在一起的嗎???...
能不能拆下來...分開修改???....

能不能po幾張....手機含皮套的照片....給小弟參考一下!!!..

能否介紹一下 HTC的EVO 4G 原廠皮套的"賣場"....參考參考!!!....

最近在搞PCB夾具.....女王的手機皮套還沒處理好........被打槍了...

麻煩您了....謝謝啦!!!....

网友:
實在是太厲害了

网友:
已經不是阻礙科技發展,而是經濟發展了,大大太厲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jacky065大您好 :

請問HTC的EVO 4G的原廠皮套.....那個塑膠殼是和皮套.....是黏在一起的嗎???...

只要是HTC的EVO 4G的皮套都可以.非原廠也OK
只要道露天或YAHOO拍賣都有.但是要確定是HTC的EVO --->4G手機的殼或皮套(3D用的不行)
塑膠殼是和皮套是黏在一起的只是相機鏡頭有檔到1/4的畫面要稍微修改一下
喇叭也有檔到1/4但不影響出聲.閃光燈剛好在邊角(個人感覺不影響.所以這2個部份就沒修改)
HTC的EVO 4G的皮套要修改部分
1.鏡頭部分要往上修改一點
2.音量鍵要往上方修改.擴大
3.要開個USB充電.傳輸孔<-----要自己開孔
4.要修一個耳機孔.
5.上方電源鍵部分將塑膠稍微內修一下.比較方便按<---個人感覺
6.喇叭及閃光燈<-------個人感覺(因為小弟不知道要如何修飾皮件毛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是HTC的EVO 4G的皮套都可以.非原廠也OK
只要道露天或YAHOO拍賣都有.但是要確定是HTC的EVO --->4G手機 ...

jacky065大您好 :

提供給想修改皮套的大大們一些好用的工具!!!...

塑膠的部分....要用迷您雕刻機(砂磨機)處理.....又快又省力!!!

至於皮套的部分....要選用皮帶打孔器.....快速又美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