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直流馬達絕緣值低會影響控制電路板嗎?

楼主(2013-09-30):
       做控制板的廠商,簡稱乙方, 本公司做馬達的公司簡稱甲方,今日乙方告知因甲方的直流馬達絕緣值未達20M歐姆(實測2M) 導致乙方板子常燒毀, 它台馬達絕緣值1M 尚在服役中都沒事! (但乙方說絕緣值未達 20M會慢慢消耗他的控制電路板)

        請問各位先進有聽過此謬論嗎?

网友A:
叫他拿20M馬達的出來阿
既然對自己的版子這麼有信心
那就提出還有理論阿   把問題點 提出來阿
因為 所以 結果    這三點都要達到
他提得出來 再來質疑別人的產品

每個產品都是設計師 設計團隊的心血
不是他說有問題就是有問題

网友:
個人覺得,還是要看使用電壓
如果是直流低壓的話
20M歐姆根本是毫無意義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叫他拿20M馬達的出來阿
既然對自己的版子這麼有信心
那就提出還有理論阿   把問題點 提出來阿

你說的沒有錯,不過在實務上,有些客戶就是會很盧.

我以前在設計工業用產品時,曾經發生一件明明是客戶的員工不小心燒壞了零件(CMOS IC燒到爆裂),若是你,我想了解你會怎麼做?
1. AC110V輸入端,2個接點.,AC110V,0V.
2. 輸入端2個接點,0,12V~24V,根據內部電路計算,最大可以輸入到48V.
3. Relay接點不管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說的沒有錯,不過在實務上,有些客戶就是會很盧.

我以前在設計工業用產品時,曾經發生一件明明是客戶的員 ...

我會先回收損壞的產品
模擬產品怎麼損壞的
先推出電流是如何失控 打壞了CMOS IC
在大約推出電流強度 持續多久
然後再去推人為因素  也就是客戶怎麼搞得
可能是接錯線  或者是是接到不正確的電壓 或者是 超載崩潰了
甚至是客戶手癢打開來看一看結果不小心短路到某個點

調查完之後 就來推吧
因為客戶做了XXXX的操作 所以導致 電流失控引而導致了CMOS IC 燒穿的結果
防範方法 就要看實際了

我會去簡化端子    或者是將端子標示的 非常明確
盡量讓客戶在安裝時 幾個螺絲鎖一鎖 就可以運作了
而不是要連結數十條線 才可以運作
因為接錯一條線 可能就會有損壞的風險  如果那條線控制的是功率級的設備 那後果無法想像

如果必須要有數十條接線才能運作的產品
我會用防呆接頭 加上 明確的標示

簡化外部接線  能夠將低風險又能達到客戶的要求  而且最好是能夠低成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會先回收損壞的產品
模擬產品怎麼損壞的
先推出電流是如何失控 打壞了CMOS IC

嗯,不錯,跟我當初所做的差不多.
不過,該做的科學性判斷也做了,客戶也不一定會認帳.

除非內部低壓輸入部份也做了保護,否則迷糊的還是一堆,但是這樣又會增加一些成本,實務上會有一些困難.

工業用端子座恐怕是難以再做防呆的,因為什麼樣的人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不錯,跟我當初所做的差不多.
不過,該做的科學性判斷也做了,客戶也不一定會認帳.

那就  不讓客戶裝   自己人來裝 並且做一些紀號 作為日後維修判斷  (客戶自己一定會亂玩)
記號跑掉了就是客戶全盤負責  公司只負責提供技術人員
技術人員的工資 以及維修材料 的錢都是客戶出
雖然這樣子很機車不過 保障產品也是沒辦法的

不過當然相對的自家的產品出錯 當然是自家公司出全盤了

网友C:
絕緣值是指任一電源線對外殼的阻抗嗎?假如工作電壓高就會有影響

另外使用不同測試儀器測出的絕緣阻抗有時也會不盡相同

网友:
應該可以請乙方提供控制版,在由甲方或
其第三方做相關測試

會導致控制損壞,是功率模組損壞
還是控制晶片損壞
這兩種原因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絕緣值是指任一電源線對外殼的阻抗嗎?假如工作電壓高就會有影響

另外使用不同測試儀器測出的絕緣阻抗有時 ...

直流馬達絕緣值是指直流線圈對外殼的阻抗,工作電壓約144 Vdc

使用絕緣表量測

网友:
你是靜態測試
實務上原因很多
因為運轉是動態
八字不合原因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