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電視 左半邊顯示異常 馬賽克 彩色條紋

楼主(2013-10-01):
youtu.be/HbE6uNrJVxY

↑  ↑  ↑  ↑  ↑  ↑
上面是影片(權限不足 無法發連結)

情形是 左半部不定時出現 彩色條紋  黑色畫面 或是彩色直線

隨時間會一直改變  但偶爾可以正常播放

這台是親戚的  他說請工程師來看是面板故障(只有用目測 冏) 但是我感覺還有救?
我一直在懷疑ad板

查了一下資料
找到這個賣家

發現"故障區域"跟他的照片 一模一樣

不知道大家看起來有沒有機會更換邏輯板就能完修呢??

网友A:
有沒有機會更換邏輯板就能完修呢?可以喔
最後一張 (故障不一樣喔) 確定面板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沒有機會更換邏輯板就能完修呢?可以喔
最後一張 (故障不一樣喔) 確定面板掛了 ...

謝謝您的回復
因為我的第三張照片跟他的情形很像
剛開機的時候是那個情形 要反覆重開機 才會開始像影片這樣
時而正常 時而跳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回復
因為我的第三張照片跟他的情形很像
剛開機的時候是那個情形 要反覆重開機 才會開始 ...

祝好運 (白色軟排線(鬆了) 重新插上)可以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好運 (白色軟排線(鬆了) 重新插上)可以完修

排線有試過了 也有剪掉1MM好像沒什麼改善

网友:
應該是面板壞掉了。

网友:
以我的做法..
換新的排線(100兩以內可解決)..卡妥當..

网友:
引用 楼主:
排線有試過了 也有剪掉1MM好像沒什麼改善

再試試看 別的地方 有無故障

网友:
第2張相片明確指出(面板確定掛了)
更換面板一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