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M3N78-EM 不開機維修~~

楼主(2013-10-01):
這幾天修到這主板的狀況,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ASUS M3N78-EM 開機後3.3V待機燈持續閃爍,無法觸發~~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KfsRKQZGYE&list=HL1380590550
小弟這種狀況已遇過好多次,SO~~直殺內建網卡晶片~~摘掉網卡晶片後3.3V待機燈不閃爍,觸發正常開機跑碼~~
廢板堆找個網卡晶片換上~~滿好換的~~
可以上網囉~~
雖說還滿軟的,但我第一次遇到時,頭皮都發麻囉~~
我遇過的intel 這狀況,80%是網卡掛(尤其是p43 p45系列~~),但amd機率就一半一半囉(橋掛~~)

网友A:
真好~上次我也遇到網卡短路的~摘掉網卡換整合橋待機發燙,就直接扔一邊去了

网友B:
你晶片組散熱片沒裝不會過熱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好~上次我也遇到網卡短路的~摘掉網卡換整合橋待機發燙,就直接扔一邊去了 ...

如果是我,假如有cpu座及pci-e帶燈假附載的話,全上看看,假如燈的狀況都正常全亮的話,或許可以試著將整合橋上的mlcc 清掉試試看,有時是mlcc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晶片組散熱片沒裝不會過熱唷??

測機時我只會開機約3~5秒左右,只要有跑碼就會關機,(就算不跑碼也會放個散熱塊~~)然後再上散熱器看跑碼後的狀態,其實沒上散熱塊是準備壓橋的~~不過這張不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真好~上次我也遇到網卡短路的~摘掉網卡換整合橋待機發燙,就直接扔一邊去了 ...

我上次也是把網卡拆了, 整合橋整個燙起來, 後來把網卡晶片的週邊線路都給清掉. 就這樣好了. 網卡也沒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上次也是把網卡拆了, 整合橋整個燙起來, 後來把網卡晶片的週邊線路都給清掉. 就這樣好了. 網卡也沒壞 : ...

黑衣還活者

网友E:
挖 大大 你還在用 CRT 的 顯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挖 大大 你還在用 CRT 的 顯示器~..

呵呵~~三隻鳥的耶~~純粹測機用,旁邊還有有一台23吋液晶給我女兒看巧虎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黑衣還活者

還在喘氣中... 最近有新製程, 忙了一點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