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家電測試儀 BR886A - 耐壓測試功能維修【完修】

楼主(2013-10-01):
上次的維修沒有完全,Zener功能是回復了沒問題,但耐壓功能一直只能最高測到約200v左右而已,再高就測不到了。測液晶燈管也點不亮。上次的發文在這,
家電測試儀 BR886A - 耐壓測試功能維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45182-1-1.html

最近心血來潮,再來給它用力的修一下,最後發現禍首是這個高壓電容。
因為測高壓時,是從高壓變壓器輸出後,對這個電容充電以產生直流高壓,然後從測試端點輸出並測量元件耐壓。

拆下來的 472/4kv 電容,
用普通三用電表的電容檔量,看起來正常。
但是用手頭上一個簡易LC振盪的電容表量,不起振,量不出來,果然是有問題。(不起振時的結果無可讀性,所以就不上圖了)

去買了一個472/3kv電容換上(找不到4kv的,將就著用),這下所有功能都回復了。
最高可以輸出到2166v的測量電壓,空載測量的話,最後還會顯示"Po"字樣,應該是指超壓了吧。

再用測試儀的耐壓功能來量一下壞掉的電容,測到的只有約69v。
原來是被擊穿導致漏電流過大,所以充電到200v時就會把高壓變壓器的輸出電流全部漏光,導致測量電壓上不來,還連帶使得變壓器一直發熱,最後變壓器才會燒毀。

測普通的陶瓷電容,竟然也能到2051v。

完畢,收工。這下又是好漢一條,可以繼續玩了。

附註:
1. 話說我大概是拿到機王了。因為從一開始拿到機器,就沒看到耐壓測試的電壓超過200v過,原來一直都是這個電容搞的鬼。如果有人的耐壓測試空載到不了2000v以上,可能也要看看是不是這個電容不行了。popcorn大上次幫忙測試空載時電壓只有到850v,可能得看看是不是這電容耐壓變小了。
2. 上次那個外殼軟掉的N-MOS,後來量過後發現竟然還沒壞,所以又給它裝回去用了。裝回去前有量了一下,最低Trigger電壓約是3.5v左右,導通500mA時約需Trigger 4.0v,一般這樣高的Trigger電壓大約都是高壓MOS。所以下次如果真的燒壞的話,應該找大約耐壓400v以上,Ron約0.5歐姆的N-MOS就可以了。
3. 請注意:絕對不要用耐壓功能來測一般電容,因為高壓到達一定程度,電容被擊穿後就無法回復,也就是說電容就壞掉了。我用一般的塑膠電容試過,測時電壓會上升到1000v多,然後就掉回2v。拿下來量,電容就被擊穿了。

网友:
要是是我拿到機王,那就糟了。。。。。。

感謝好文分享。
(不過我不常用這台,所以說不定也是個小機王。。。)

网友:
這台還是不太手.

网友A:
不小心在空載下測試燈管.
現在無法測試燈管.不知哪裡壞了...
毫無頭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小心在空載下測試燈管.
現在無法測試燈管.不知哪裡壞了...
毫無頭緒... ...

一般正常的話,空載應該不會壞才對。(但是不能一直玩它,玩太兇應該還是會過熱燒掉)

要看現在按耐壓測試是什麼結果,
如果是直接斷電保護,有可能MOS或高壓變壓器燒了。
如果是電壓上不去,可能跟我一樣是高壓電容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正常的話,空載應該不會壞才對。(但是不能一直玩它,玩太兇應該還是會過熱燒掉)

要看現在按耐壓測試 ...

感謝kolinking大
就是有一次.剛買不久.不了解之下.測了許多次.一直跳保護.拆開發現燈管已斷線.
但為時已晚.........
現在是電壓上不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kolinking大
就是有一次.剛買不久.不了解之下.測了許多次.一直跳保護.拆開發現燈管已斷線.
但為時已 ...

如果H-40 Zener功能可以正常使用的話,那變壓器初級前應該是好的。
電壓上不去,那就應該跟我的一樣,換那個472/4kv的電容應該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H-40 Zener功能可以正常使用的話,那變壓器初級前應該是好的。
電壓上不去,那就應該跟我的一樣,換 ...

有空來去找高壓電容試試.
再不行.可否麻煩kolinking大您~

网友B:
K大上回的維修帖發表後,有幾個人敢去將886無限升壓呀!
我是不敢沒事去持續調升電壓,待測件超過零件耐壓規範終究會崩潰
如果電流超過,看是燒886還是燒零件
恭喜!這回完修分享確定886有Po( Power out) 保護,加裝火花隙保護是我多心
維修至今我只遇過一顆小藍餅擊穿,因為目視就看的到
你這篇帖給同好很大的啟示:電源電路上,小藍餅容值正常,耐壓也是該查修確認
感謝您費心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空來去找高壓電容試試.
再不行.可否麻煩kolinking大您~

有問題就隨時Po上來囉,痞酷上一堆高手,一定沒問題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K大上回的維修帖發表後,有幾個人敢去將886無限升壓呀!
我是不敢沒事去持續調升電壓,待測件超過零件耐壓 ...

後來我發現,其實根本沒有調電壓的功能耶,只調得到電流而已。還是只有我的Firmware沒有這功能。
按了半天好像都沒發現有什麼不同,只是一直按的話,高壓就一直不會停,太久的話,機器會很熱。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後來我發現,其實根本沒有調電壓的功能耶,只調得到電流而已。還是只有我的Firmware沒有這功能。
按了半 ...

三太子猜:無負載的激勵電壓不會是一個有效值
要不要拿指針1000vdc當負載,觀察 - 鍵調壓? 然後我們來比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太子猜:無負載的激勵電壓不會是一個有效值
要不要拿指針1000vdc當負載,觀察 - 鍵調壓? 然後我們來比對 ...

有負載跟無負載都試過,沒一個電壓有改變過。
倒是測試電流會從0.15mA到0.5mA間改變,(不是測燈管的1mA到10mA),所以應該是改變電流,但是畫面上根本沒有任何不一樣的顯示看得出來到底是改成多少電流,只能用電表自己量,每按下一 +,- 鍵好像也沒有一致的反應。所以這調整功能還蠻奇怪的。
找時間看看用1M的電阻來試試看能不能看得出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負載跟無負載都試過,沒一個電壓有改變過。
倒是測試電流會從0.15mA到0.5mA間改變,(不是測燈管的1mA到 ...

三太子測的結果
BR886測試: 壓住耐壓鍵三秒(不調整+-鍵)

指針當負載

DVM當負載

10M並聯DVM當負載

10M並聯指針及DVM當負載

完修的電鍋AC插頭任一腳對鍋殼做耐壓,用以確認是否有漏電~

楼主:
呵呵,三太子果然有風火輪神速,這麼快就試驗出來了。

剛用了1M歐姆的電阻來試。
1. 先按"耐壓"約3秒直到出現"───"並嗶一聲,
3. 接下來約每間隔3秒按一下"+"或"─",就可以調整輸出電流。(可以看到電壓在改變,200v就表示電流是0.2mA,但不是一定每次都會動,有時會經過好幾次後才會一下跳出來),不要按太快,不然反應不正常。
4. 最高不要調超過0.3mA(300V),超過後好像會開始跳保護。最低好像可以調到接近0。但調太低這功能好像就沒用了

直接用空載調整的話,要一直按"─"到一定程度後,就可以看到電壓從2000v開始往下調。這樣應該就是所謂的調電壓了吧。重點是每間隔3秒才按一次,不要按太快。

這功能可以測一下二極體的反向耐壓有沒有問題。不過不是真正的反向耐壓數值,因為電壓愈高,電流會變小

网友C:
這東東要外接電源,戶外工作還不及內置電池的手持數字錶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東東要外接電源,戶外工作還不及內置電池的手持數字錶方便!

呵呵,這兩個是不同的用途喔。大部份萬用表能做的功能,這台都沒有。
這台大部份人主要是用來量電解電容容量及ESR。另外也可以測Zener及半導體元件耐壓有沒問題。

電源外置確實不方便,其實直接接6個鋰電池應該就可以工作了,這台本來就有預留放6個10440鋰電池的槽,只是原廠沒有把電路實現而已。

网友D:
去買了一個472/3kv電容換上(找不到4kv的,將就著用),這下所有功能都回復了。

我看机内空间完全允许,为何不买两个912/3KV的串联使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買了一個472/3kv電容換上(找不到4kv的,將就著用),這下所有功能都回復了。

我看机内空间完全允许,为何 ...

呵呵,完全同意。只是因為這裡的材料行就只買得到這個啊。
網購的話運費都要比這零件貴上好幾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這兩個是不同的用途喔。大部份萬用表能做的功能,這台都沒有。
這台大部份人主要是用來量電解電容 ...

量電解電容ESR,哇卡ㄟ毋災咧
老師教一下咧,挖書明書胖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電解電容ESR,哇卡ㄟ毋災咧
老師教一下咧,挖書明書胖見呀~

阿三太子太忙了,才會沒看到這個功能啦。

就在按完電容鍵後,再給它按一下"+"鍵就是了。

要說明書的話,已經有大大備份在這了,
家電測試儀 BR886A USER MANUAL 使用說明 !!
http://bbs.pigoo.com/thread-4113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電解電容ESR,哇卡ㄟ毋災咧
老師教一下咧,挖書明書胖見呀~

報告popcorn大,這兩天突然想到,這台沒有ESR功能啦,測出來的是160HZ下的"阻抗"才對。

是我一直都弄錯了,特此更正,不好意思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電解電容ESR,哇卡ㄟ毋災咧
老師教一下咧,挖書明書胖見呀~

紙本說明書之前就被你拿去墊鹹酥雞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報告popcorn大,這兩天突然想到,這台沒有ESR功能啦,測出來的是160HZ下的"阻抗"才對。

是我一直都弄錯 ...

ESR = 等價串聯電阻,不就是電容的阻抗嗎??

网友:
引用 网友E:
ESR = 等價串聯電阻,不就是電容的阻抗嗎??

是除了原本的電容量(可視為交流阻抗,隨頻率而變),還另外內含存在的串聯等效電阻(可視為直流阻抗,不隨頻率而變?).即C與R兩相串聯的獨立元件.

网友:
電容器內部等效電路除了C本身外,另還串聯了R及L,也就額外形成了ESR及ESL值,在不同的交流輸入頻率下,ESR及ESL值也就跟著變化.請參考網路資料.
http://www.murata.com.cn/product ... 3/02/cap_han19.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ESR = 等價串聯電阻,不就是電容的阻抗嗎??

理想電容只有純電容,但因為實際電容是視為電阻,電容加電感,如下圖。所謂ESR指的就是這個等效串連電阻,ESL則指這個等效串連電感。

實際電容的"阻抗"是指在特定頻率下,電阻+容抗+感抗。
容抗是 1/(2xPi*F*C)
感抗是 2xPi*F*L

以10uF電容為例,如果它的串連電感是10nH, 串連電阻是10歐姆。

頻率100hz下,阻抗是10+160+0.000006 = 170
頻率1khz下,阻抗是10+16+0.00006 = 26
頻率100khz下,阻抗是10+0.16+0.006 = 10.17

所以不同頻率下,阻抗會不一樣,而在100khz時,容抗跟感抗相對於ESR都會相對變小。
這也是為什麼對岸有人在做100khz測量的ESR表的原因。

後記編輯:
感謝ciko大提醒,更正感抗公式錯字。

网友:
電容器災難形成的原因分析(非正常故障分析),請參考.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B%BB%E5%AE%B9%E7%81%BD%E9%9B%A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