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TE501電子定時器維修分享

楼主(2013-10-01):
先量測右邊時間電壓電路是否正常,On的時侯電壓為1.3v

先量測右邊時間電壓電路是否正常,On的時侯電壓為1.3v

Off為0v

Off為0v

一、剛開始發現100Ω的電阻掛了,橋式整流交流無電壓,先換掉。
二、之後發現怎麼這顆稽納二極體無定電壓,再換掉。
三、然後這顆npn電晶體沒有發揮開關功能,換掉。
四、將繼電器裝上,完修。Ya!

先拆掉繼電器,開始量測電路

先拆掉繼電器,開始量測電路

壞掉的三顆零件

壞掉的三顆零件

网友A:
惠斯登電橋基本上是不會出現在定時器上面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惠斯登電橋基本上是不會出現在定時器上面的吧.....

天丫,打錯了啦!
橋式整流~db106,才對。

网友:
一、剛開始發現100Ω的電阻掛了,惠斯登電橋無電壓,先換掉。

100Ω →容阻→橋式整流→DC穩壓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