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polyview V372 無電源維修分享

楼主(2013-10-01):
第一次發維修分享文,請各位前輩、先進不吝指教。
polyview V372 是17吋螢幕(誤植為15吋已改正,感謝wet大大指正 ),本已無維修價值,因閒暇無聊所以搬出來動動手,

拆開外殼後情形

無電源所以先測量保險絲,發現FP1已斷路

因無法立即取得同型保險絲,遂以玻璃管是保險絲內細絲取代

以電表量正負極,發現為短路

先量測溫度較高的紅色框線部分

測量後發現CP24、CP25為短路點

先將容易拆的CP24移除後發現短路已排除

確認短路元件

換上電容

測量未有短路情形上電測試

將機殼裝回,恢復原狀,並熱機測試

謝謝各位看官觀看。

网友:
恭喜完修!

山中有直樹~世上無直人!

网友:
好功夫!恭喜完修!

网友A:
可以請問那種貼片電容怎麼知道容量呢?

基礎東西讓新手學習一下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請問那種貼片電容怎麼知道容量呢?

基礎東西讓新手學習一下

CP24、25兩個電容都是跨接在正負電源兩端,主要應為濾波,直接移除應該還是能正常工作,因查無那個板子的電路圖,故以身邊容易取得的數值代用。
另一個方法,較麻煩就是目視該板,把拆下來的貼片電容拿來跟板子上的比較,找出一模一樣的,焊下來量看看,但是要有電容表才行。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奇美燈箱螢幕的通病,恭喜完修.

网友B:
請問前輩   您的晶片式保險絲 怎樣判斷的電流值
又在您的圖中  您有敘述電源端量測為短路  ,再來您有量紅框內
請問量測的目的和方法  可否請您分享  感激不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前輩   您的晶片式保險絲 怎樣判斷的電流值
又在您的圖中  您有敘述電源端量測為短路  ,再來您有量紅框 ...

貼片是保險絲上面都會有一些符號,像我的這塊板子上面直接寫著3A,所以判斷為3安培電流值。
我測量正負端發現短路後,直接在紅色框框尋找損壞的零件是基於該機板上紅色框框部分有發熱所留痕跡,板子都已經變色了,鎖已列為優先測量對象。方法是電容先測量,不用拆下來因為短路所以只要找到短路的零件就好了,我比較好運量了幾個就找到了,拆掉有問題的再測已沒有短路情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貼片是保險絲上面都會有一些符號,像我的這塊板子上面直接寫著3A,所以判斷為3安培電流值。
我測量正負端 ...

謝謝前輩的回覆
學到啦您的寶貴經驗

网友:
哇..受教了...感謝分享...謝謝...謝謝...

网友:
之前也遇過相同故障點~算是這台的通病吧...

网友:
感謝分享,很不錯的維修經驗.

网友:
感謝分享這寶貴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