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AMMA IC更換分享

楼主(2013-10-01):
使用背膠錫箔紙.容易朔型服貼

未上任何助焊劑.熱風槍約在380度

在有彈性的細鋼線助力下.約5秒IC自然掉落.決不傷及銅軌

塗上薄薄一層BGA用植珠錫膏.再上一層焊錫.中心若是有散熱片.
別接觸到.否則就必須清理乾淨

簡易"值錫"後.稍做清潔

置入IC前.塗上錫膏.直接黏著定位

在熱風槍加溫下.IC會直接下沉焊接.

就算腳位稍有偏差.或未做清潔.每個腳位錫量均依.也不曾短路

此方法.個人經過多種方法及多次失敗後.所獲心得~
就算是AS-21(短腳).或是有散熱片IC.也能輕易快速完成.
以上提供參考.敬請指教!

网友A:
老刺大
技術高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刺大
技術高超

鄧大.謝謝~
小小心得分享.談不上技術高超.

网友B:
讚讚讚喔 很厲害喔
可惜我不會喔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讚讚讚喔 很厲害喔
可惜我不會喔換

大師級的你!
技術一流!
別消遣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師級的你!
技術一流!
別消遣我了~

我只會用(烙鐵)
熱風槍 確定不會用喔

网友:
謝謝老刺大的心得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只會用(烙鐵)
熱風槍 確定不會用喔

話中有話

网友:
又是一招!!這要多練習控制~~控制的好比用切的安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話中有話

這個誤會大了
我看太多(線斷)無法完修 看到怕
還有用過(熱風槍) 我真得拿不下來(我會練習)不要笑喔
現在(邏輯板)都(漲價)弄壞一個 少一個 (所以使用比較不易弄壞方式喔)

网友:
謝謝老刺大大的教學分享,
我今天剛買了熱風槍準備來練功。

网友D:
請教大大,我上錫都是用烙鐵焊接的,看了你的實做後,
覺得蠻有效率的.想請問,這"錫膏"是啥,我未曾用過,不知
長的什麼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教大大,我上錫都是用烙鐵焊接的,看了你的實做後,
覺得蠻有效率的.想請問,這"錫膏"是啥,我未曾用過,不知

一般稱為:BGA植珠錫膏
不是一般的焊油或助焊劑之類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1238334730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誤會大了
我看太多(線斷)無法完修 看到怕
還有用過(熱風槍) 我真得拿不下來(我會練習)不要笑喔

呵呵..w大 太謙虛了

(線斷)無法完修..應該只是花比較多的時間修復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稱為:BGA植珠錫膏
不是一般的焊油或助焊劑之類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1238334730 ...

感謝大大的分享,又多了一項必殺武器.

网友:
熱風槍好像很好玩..
存錢來買一支

网友:
受益良多,快點找板子來練習....
謝謝...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