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筆電螢幕改vga接頭

楼主(2013-10-02):
請教各位大大,筆電螢幕改vga接頭線路問題,筆電螢幕共有26條線,vga有15條線,螢幕線有7條和vga的其中5孔相通,其他的線路不知是否是燈管和電源,不知該如何測量,希望各位先進大大,不吝指教,替小弟解惑,感謝.

网友:
筆電螢幕共有26條線 >> 應該是LVDS, 你可以找一下Panel的Datasheet, 就知道Pin define.
vga有15條線 >> 這個也有Pin define可以找

螢幕線有7條和vga的其中5孔相通,其他的線路不知是否是燈管和電源
>> 不是這樣的, 你找到Pin define, 對一下腳位就知道了!

依你的須求, 你須要找一張A/D板, 還有一張高壓板
筆電螢幕 >> 接高壓板點燈管, 接A/D板把D-SUB(VGA)轉到LVDS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