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人知道這種天線接頭的型號嗎?

楼主(2013-10-02):
這是wi-fi定向天線的接頭,它裡面的白色塑膠是半圓形,請問有會員知道它的型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總感覺 半圓形 是壓壞的造成的

http://techcn.free.fr/ANTEN.htm

這種頭原本就這樣,我在老闆那裡還有看過整包全新的接頭。

网友:
我也覺得是壓折到 ~~

況且做成這樣沒什麼道理 !! (防呆) ??

還是另一邊有溝糟防止脫落 ???

网友:
  固定角度,不准旋轉?

网友:
這是SMA端子 但這型好像是固定用

网友:
MCX(公.直角)射頻同軸連接器

http://www.fibercox.com/rf_compo ... x_connector.php?hl=

http://www.sanav.com/cate20130325110138.htm

題外話 : 不知是老大故意照的模糊(還剛剛好...在模糊地帶)...還是大家的眼睛都太厲害了....
連我這個"老花眼"...也覺得....半圓形 是壓壞的造成的....
就請老大再補照一張清楚一點的.......解決大家的疑慮吧!!!!...

网友:
wish大我也覺得是壓到的耶,我手上客戶這兩顆都沒這樣呢?

如是原本設計的話,在成形時應該是下圖這樣才合理,我也亂猜的~~~

网友:
看起來很像是 MCX 的接頭, 可是就是 "差那麼一角"!!

网友:
可對照另一邊的接頭(母)形式加以確認是否被壓折到.

楼主:
那下次去倉庫再拍給大家看吧!

网友:
100%是 MCX 的接頭.內部白色PE絕緣是壓接不當造成.

网友:
最近剛搬家,剛好拍了照,想說自己 DIY 數位天線來接這個小棒子....,但麻煩的是另一頭接頭還得跑一趟電子零件材料行買

電視棒天線接頭

電視棒天線接頭

天線接頭

天線接頭

免費 USB 數位電視棒

免費 USB 數位電視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