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上次買的功率電阻終於上場

楼主(2013-10-02):
有一陣子沒發帖了
因為技術沒啥長進
今天分享一個玩具給大家看看
對於理論不熟的我將實務經驗貼給大家參考參考
但別笑我ㄟ.....

看主角,常見的電源測試器,多了兩根線
===================================
脫光衣服給大家看看內在美
===================================
在水泥電阻位置拉出兩條線
===================================
將功率電阻拉線以便可以隨時上負載

心得

對於一堆準系統用的250w電源供應器
使用功率電阻負載後
輕鬆測出上機時因為負載問題導致的不明系統當機原因
因為電源關係
很多狀況看起來很像是主機板或顯卡或硬碟
但電源一接上今天的主角
馬上連燈號都消失了pg都不pg
兇手馬上現身
不用再查半天

再過來就要將新一代有液晶顯示數值的電源測試器也拆開照做
因為新的這台還有貼保固
所以我先拆舊的來測試一下
剩下的就是做幾個接頭方便插拔
或並連接頭

獻醜到此 謝謝收看

网友:
你是接在+5V嗎?
那其它的電壓有測嗎?

网友:
可做一條1轉2的24PIN電源線,一條接至此電源測試器,另一條接至自製負載板(盒),內含各組主要電源的負載功率電阻,如同h大所執行的帶載測試是較客觀的.

网友:
就喜歡看脫光光的
不過我都用燈泡來當假負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