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知道網路頭是壓壞的?

楼主(2013-10-02):
在壓網路頭頭時

可能是沒壓好還是怎樣

變成說一條線兩邊的網路頭也不知道有沒有壓好

在這種情況下,是要怎麼知道那一邊的網路頭沒壓好???

這樣怎麼檢查?

网友:
用美工刀把電線切一個小口,再用電表探棒下去量。。。。。
如果你照上面的方法做,也做到了,並且手沒有切到,那你就是一個做細工的高手。。。。。

其實是用細的縫衣針啦!

网友:
1.找一不用的網卡,將上面的母接頭接腳,在pcb板上 全部短路接在一起 。
2.將壓接好的網路線插在1.上。
3.另一端網路線頭用歐姆表作導通測量就很容易發現網路頭有沒有壓好。

試想一條網路線一端(8條線)全部短路在一起,再從另一端要找出斷路線是不是很容易。

网友:
RJ-45的測試器很多搜尋一下就有

製作時工具很重要
我曾經買網路上便宜的壓線器被打槍到滿頭包...

一般常見的簡易確認方式

1.目測 從側面看看金屬片有無完整的吃進去細線中
2.儀器測量 使用網路線測試儀看看基本8條訊號通道及排列有無問題
3.用三用電錶量每條心的電阻(聽過是刁難廠商用的,哈)

訊號品質跟製作有絕對關係

网友:
他不是要找出哪一條斷掉。

他要找的是斷掉或沒接好是在哪一個頭那邊。。。。

楼主:
剛剛再夾一條線
網路頭是二叉那種頭

已經被我壓壞了好多個

网友A:
2# 最簡單好用 不花錢

----------------------------------
打個高頻脈衝 , 看反射回來的延遲時間/波形
延遲時間短  , 表示   斷在近處端
延遲時間長  , 表示   斷在遠處端
這招叫做 TDR
上面是 來亂滴!!  沒幾個人或公司有TDR系統 要180~200萬左右...

窮人的TD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cP6w2odGUc

网友:
可使用電容表測試相鄰2條(1對)的電容量,其電容量是與導線長度成正比,也可應用此方式 測試導線總長度或斷線位置.

网友:
壓網路線時,可以先將壓好的一邊先用電表測好.

若你有示波器的話,轉在1V檔,再去測兩端的接點,左一點右一點,雜訊干擾小的就是斷線的.

另一種方式,可以試試,隨意找一個CMOS IC,如4069等簡單邏輯IC,加上電源,輸出端加上電阻和LED,用輸入端像前面示波器的方式做測試,LED若是更亮,應該就是沒斷的.

楼主:
如果買 精明鼠NF-868
這種不知道會不會方便點

网友:
一般網路線不用弄得這麼大條吧!?

還有,一直壓壞可能是鉗子太爛。。。。。我常壓,十幾二十個壓壞一個。

要測有沒有斷線,就買一個那種不到100元的網路線測試器就可以了。

如果測出有斷線,再用針刺法抓斷線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 最簡單好用 不花錢



請問S大,有關影片中的同軸電纜線(BNC cable_RG58)中的信號,其傳輸速度為在free space的66%,請問有參考文獻?譬如不同的線材應對的傳輸比例?(或可各量一米線,實際接上此電路測得數據,依此為參考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請問S大,有關影片中的同軸電纜線(BNC cable_RG58)中的信號,其傳輸速度為在free space的66%,請問有參考文 ...

速度是不是 free space 66% 不得而知

電磁波傳播速度 只跟磁導係數和介電係數有關
纜線的相對介電係數 和 相對磁導係數  要翻DATA SHEET
應該不難找

狹義相對論的基本原理http://zh.wikipedia.org/wiki/%E7 ... 8%E5%B0%8D%E8%AB%96
ε0——真空介電係數,ε0 = 1/ (36π×10^9);  http://zh.wikipedia.org/zh-tw/%E ... 5%E5%AE%B9%E7%8E%87
μ0——真空磁導係數,μ0=4π×10^-7 ;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 ... 1%E5%AF%BC%E7%8E%87
εr——相對介電係數;
μr——相對磁導係數。

-1)  V速度= 1 / √(μ0μ0εrμr)  = 1 / √(μ0μ0)  ×  1 / √(εrμr)

真空中的光速C都等於C=1 / √(μ0μ0)
                      =1 / √((  1/ (36π×10^9)  )  ×  (4π×10^-7))
299 792 458 m/s ~3X10^8 m/s

帶入-1) 式  得
   -2) V速度=C /√(εr μr) = 299 792 458 m/s    /  √(εr μr)

接下就是代入
 導線(銅???)的相對磁導係數
 絕緣材料(PVC??? )的相對介電係數

接下來的資料
纜線的相對介電係數 和 相對磁導係數  要翻DATA SHEET
應該不難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速度是不是 free space 66% 不得而知

電磁波傳播速度 只跟磁導係數和介電係數有關

又是學生時期不太認真的我,每每碰到看似一推要背的公式,就先搖搖頭說自己無法記下,也從不認真去思考公式中所代表的真正涵意,故相關科目常以紅字收場.如今再仔細看來,這些數字似 乎也沒那麼難了,感謝S大的開釋.

网友:
說真的~~~在講那麼多東西跟原理~
都沒人注意到他講(二叉)接頭.

重點提醒
一般的網路箱線是24或26AWG的單心線,使用Cat5e或Cat 6以上的水晶頭(Keystone)
是要使用 三叉形式,這樣壓進去時三叉才會分左右邊夾住線而不會歪pin

用二叉的結果會因為頂到心線而受應力影響斜偏一邊
======================================
二叉水晶頭是給多心線(軟線)使用,通常都是當作面板間跳線使用...

楼主:
我為了要喝牛奶去買一頭牛了

去淘寶買了 NF-868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為了要喝牛奶去買一頭牛了

去淘寶買了 NF-868

等你的開箱文~

网友:
按照個人的經驗, 網路頭沒夾好多半會有幾種情形:

1.分線不良, 壓接時部份線對因擠壓而在內部短路.
2.塞針腳時沒確認腳位是否正確 (別懷疑, 就算天天壓還是難免會出錯)
3.塞針腳時沒確實推到底
4.壓接時施力過度, 水晶頭的針腳偏離線路 (好發在使用非棘輪式壓接鉗)

後三者只要把壓好的網路頭拿起來檢視就有機會發現, 1的情形則多半要靠測試工具才找得出來.
但不管如何, 如果線路是好的, 最多兩端重製一定會正常 (工具或水晶頭不良則不在此限).

网友:
引用 网友A:
2# 最簡單好用 不花錢



本來想要做一個實際來測試影片中的範例,但實際推敲後,發現示波器的頻寬需為500MHz以上(5nS/div),看來要先去借一部示波器,來完成此任務.那就先做電路部份.(也有其他TDR介紹影片,包括在負載端開路或短路時的波型呈現,也是相當不錯的教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為了要喝牛奶去買一頭牛了

去淘寶買了 NF-868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常用的話就值得了.
用長度測量.一量就知道太約是那裏 NG
接頭最好也不要省.
要買三义的.
買太便宜的接頭.
用久了還會有氧化的問題.
查修起來只能苦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