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42PC1D..板子短路

楼主(2013-10-02):
調整大小照片  調整大小照片  如圖高電壓保險斯燒斷.測量後對地都成短路.....高手們是要整塊板子換還是可以修

网友A:
豆乾短路機率90%   把豆乾拆起來把~~就知道答案了  如果豆乾短路 周圍要檢查一下

修好後記得y跟z版都要加裝風扇  不然很快回來找你泡茶喔

网友:
豆乾?
又是啥東西....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豆乾短路機率90%   把豆乾拆起來把~~就知道答案了  如果豆乾短路 周圍要檢查一下

修好後記得y跟z版都要 ...

了解。明天拆解看看看

网友:
豆乾短路機率??
MOS嗎?

网友:
應該是指散熱片下的IPM模組

网友:
下方兩個小立板也要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豆乾短路機率90%   把豆乾拆起來把~~就知道答案了  如果豆乾短路 周圍要檢查一下

修好後記得y跟z版都要 ...

對了.昨天拆下時整片都是油油的.原以為是客人不小心把油到進去.看了一下沒有.不知油是哪來的

网友B:
IPM壞掉機率很大

网友:
先讓它洗個澡吧!
烘乾後再量 IPM 各引腳到地電阻就可以確定是否故障了,
保險絲會燒, IPM 是主兇......

楼主:
引用 网友B:
IPM壞掉機率很大

IPM模組確定短路.拆下後就沒短路現象.這個零件要到哪裡買..謝謝4921qp1050b

网友B:
引用 楼主:
IPM模組確定短路.拆下後就沒短路現象.這個零件要到哪裡買..謝謝4921qp1050b

對岸有得買
http://s.taobao.com/search?q=492 ... 8_8935934&unid=

网友:
我拆一台LG的電源版也是油油的,
看一看好像是那個橡膠軟墊釋出的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岸有得買
http://s.taobao.com/search?q=4921qp1050b&keyword=&commend=all&ssid=s5-e&search_type=ite ...

沒買過不知如何買

网友:
透明油油的不明液體~~~是散熱墊裡面的"矽油"

理論上不導電~~事實上最好清乾淨!

楼主:
定了好幾天還沒送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了好幾天還沒送來

奇怪,我前幾天也訂了IPM我的早就來了耶

楼主:
已經寄到,裝上順便加上風扇,熱機中,感謝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