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USB搖桿 拆解與修復

楼主(2013-10-03):
拆搖桿,從背面開始拆,

按鈕,會掉落,請小心
更換導電橡膠,的確會導電,電阻約70歐姆,
若沒有導電橡膠,可用貼上錫箔紙取代錫箔紙不可太厚,否則容易卡住,可用香煙盒內的錫箔紙,
請先固定電線然後組裝,否則容易損壞接線,
可用搖桿介面測試,

方向舵可以拆開,接合線,有兩種規格,一種垂直,一種45度,
還有一種方向舵與任天堂一樣是四個方向分開,與此圖不同

搖桿的零件,都是統一規格,可以取代,

測試搖桿,除了方向與按鈕外,是否卡住,左半圈,右半圈是否正常,
有些劣質的搖桿,左下角,右下角不容易出現,在格鬥遊戲中,便難以操作

网友A:
這個沒震動功能 我都拿PS2手把來用
不過好幾鍵都沒反應 改天也用錫箔紙試試看

网友B:
請講解一下 類比軸元件 的拆解與修復吧。

類比搖桿元件(香菇頭下面那顆),要拆下來總共有 10 個焊點。
我手藝不佳,錫一直吸不乾淨,花了一個多小時才拆下來,但焊回替換良品後,
上機卻不正常,一直輸出右上方...
不知道哪裡的銅箔在拆焊時搞壞了

另外,香菇頭會搖壞不居中,是因為裡面的一根細塑膠棒斷裂,
不曉得哪裡看過 有提到說換成鐵棒就不會壞,
現在要參考又找不到...

网友C:
直接改成開關會不會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沒震動功能 我都拿PS2手把來用
不過好幾鍵都沒反應 改天也用錫箔紙試試看 ...

錫箔紙不可太厚,否則容易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講解一下 類比軸元件 的拆解與修復吧。

類比搖桿元件(香菇頭下面那顆),要拆下來總共有 10 個焊點。

對不起,我的PS早就壞了,搖桿也正常,因此沒有研究香菇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改成開關會不會比較好?

通常都是導電橡膠不良,或者方向舵破裂,
電路板上的開關,應該很耐用

楼主:
導電橡膠:方向舵與四個按鈕,一組$25,
有興趣可以去網路上找,目前只有一家在賣,
上個月郵購九組,還算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