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流互感器作開關, N-MOS 這部分是錯的嗎 ?????

楼主(2013-10-03):
.
.想不明中間那接線是不是多餘了

BSP297 N-MOS
. http://www.infineon.com/dgdl/BSP297_Rev2.1.pdf?folderId=db3a304412b407950112b408e8c90004&fileId=db3a304412b407950112b42f2d084b0f

网友:
中間的地線是為使Q2導通時(Q2的Vgs控制電壓)的參考電位.

网友:
分析線路時將S1的功能,想像成是由Q1,Q2,D4,D5取代.

楼主:
也就是說 中間那連接線不會造成 向地導通吧?

我的基礎不好

楼主:
這裡不能 只用一組 MOSFET 導通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裡不能 只用一組 MOSFET 導通嗎?

中間的地電位可視為等電位,AC電源須經由2個MOS導通,不可經由地電位導通(電流過大).

网友:
問題是高低壓經變壓器隔離了
所以說地只是低壓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