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CI-E 帶燈檢測卡 使用疑問?

楼主(2013-10-03):
心血來潮買了這張卡,想說測看看主機板北橋是否空焊

翻到背面,有一行字寫南橋相應引腳......  我看主機板上顯示卡插槽的佈線是通往北橋或整合橋裡面
為捨他會寫南橋?       使用這張卡是不是沒辦法百分之百判斷北橋或整合橋空焊?

网友:
如果是北橋與CPU或RAM的接點空焊,為什麼用顯示卡的插槽可以抓出來!?

當然,顯示卡的部分有空焊就可以抓出來。。。。

网友A:
如果怕貼紙貼錯,不確定是PCI或PCI-E,可以拿PCI-E顯示卡來對一下。

鍍金腳大小一樣就是PCI-E顯示卡,那插在PCI-E是沒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怕貼紙貼錯,不確定是PCI或PCI-E,可以拿PCI-E顯示卡來對一下。

鍍金腳大小一樣就是PCI-E顯示卡, ...

是PCI-E沒錯~   大大的解答真詳細   3Q嚕~

网友B:
這張我也有,是pci-e沒錯,應該是測北橋或整合橋部份的線路,我的使用感想是~~假若燈全亮,不代表橋一定是好的,但若插上去只剩幾顆燈亮的話,橋肯定掛,so~~參考參考用,~~這卡還滿貴的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張我也有,是pci-e沒錯,應該是測北橋或整合橋部份的線路,我的使用感想是~~假若燈全亮,不代表橋一定是好的, ...

真的~過幾天打算再買CPU帶燈假負載玩玩

网友:
卡上寫的(南橋)應該是在說<整合橋>..

网友:
這張測試卡是PCI-e 16x規格,代表該卡用來偵測專門給外接
顯示卡用的PCI-e 16x介面使用 ........

而這張卡的用途就是偵測插槽到控制器之間的電路是否短路、
虛焊,而PCI-e 16x介面控制器在哪??

在傳統系統架構下由北橋晶片組所掌管,當顯示卡匯流排被內
建到處理器中時由處理器掌管<目前的系統大多是如此>,在
前一代設計中由於記憶體控制器被納入CPU中,北橋僅剩顯示
介面,於是AMD將它改放到南橋晶片中,主機板晶片組只剩一
顆晶片<Socket939-SLI時代>........

所以這工具該怎麼用?......就是看你的晶片組系統架構中繪圖介
面歸誰管!......不過這工具僅能治標,它僅僅能代表插槽<==>
控制器之間的電路,不能代表某個晶片全部的BGA焊點都接觸
良好...........

如果你的主機板是支援多條PCI-e 16x的規格,那還得看看你測
的那條插槽類屬誰管,好比是SLI切換晶片、PCI-e擴充晶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