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M5200AE NB貼片保險絲規格求助

楼主(2013-10-03):
各位大大好:小弟的這台Asus M5200AE NB貼片保險絲(編號F3;尺寸大約為:3x1.2mm;如照片一)壞了,上面只有印一個大寫英文字母「T」,不知道規格為何?可否請各位大大協助!拍賣網站有賣類似的零件(照片二;規格為:SMD貼片保險絲fuse 3A 63VDC 32VAC),可否買來替換?謝謝!

照片一

照片一

照片二

照片二

网友:
T應該是5A,參考資料如下也不一定對)

善用論壇搜尋功能~~有正解~~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ght=Asus%2BM5200AE

网友:
資料來源
http://jingzhouzb.cn/zbjs/pxsc/321.htm

字母(或数字)标示法:例如图3的贴片保险丝,元件上面仅印一个大写字母(图中为J),字母(代码)与额定电流的对应关系参见表1。由表l可知,图3的贴片保险丝额定电流为1.25A。又如图4的贴片保险丝,元件上面印着两个相同的小写字母,且“头对头”地排列着(图中为m),字母(代码)与额定电流的对应关系参见表2。由表2可知,图4的贴片保险丝额定电流为2A。再如图5的贴片保险丝,元件上面印着4个相同的小写字母,且两两“头对头”排列(图中为pp),字母(代码)与额定电流的对应关系参见表3。由表3可知,图5的贴片保险丝额定电流为12A。

表1

代码

B

C

D

E

F

G

H

J

K

L

N

O

P

S

T

额定电流

0.125

0.2

0.25

0.375

0.5

0.75

1.25

1.5

1.75

2.5

表2
  代 码

e

f

g

h

i

k

m

n

q

r

s

t

  额定电流

0.5

0.63

0.8

1.25

1.6

2.5

3.15

6.3

图形标示法:例如图6的贴片保险丝,元件上面印的是一个几何图形(图中为正方形),图形(代码)与额定电流的对应关系参见表4。由表4可知,图6的贴片保险丝额定电流为0.5A。

表3

代    码

mm

nn

oo

pp

qq

rr

ss

额定电流

僅供參考!!

楼主:
小弟瞭解了,感謝各位大大的回覆與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