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lv-32v300a 紅燈閃8下

楼主(2013-10-03):
KLV-32V300A  紅燈閃8下  請高手指點大概方向

网友:
我遇到的大都都是 mainboard ..

网友A:
可以用KLV-40V300A 主板代換,去回收廠找一找KLV-40V300A它面板常掛,取主板代換上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KLV-40V300A 主板代換,去回收廠找一找KLV-40V300A它面板常掛,取主板代換上去 ...

不一定是主板故障喔

楼主:
請教樓上有修過SoN丫的前輩,有更明確的方法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教樓上有修過SoN丫的前輩,有更明確的方法嗎?

最近也要收一台KLV-32V正在研究中
閃八下, Trident IC 有障礙
位置在H1或H3板,圖說是在藍框內
因為沒修過,不知道對不對

网友:
參考維修手冊是AUDIO error
試著用型號搜尋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也要收一台KLV-32V正在研究中
閃八下, Trident IC 有障礙
位置在H1或H3板,圖說是在藍框內

這個(維修手冊是何系列)好像是(s)系列喔
我好像有這個(原廠維修手冊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也要收一台KLV-32V正在研究中
閃八下, Trident IC 有障礙
位置在H1或H3板,圖說是在藍框內

閃8下故障電視 那裏壞 可能是電路板故障
也有可能 不是(電路板喔)
這一句最重要(不要被燈號迷惑喔)

网友:
拆開了嗎? 有圖和編號嗎? 只有燈號這樣...

网友D:
我有破屛機可以借你試試

网友:
其實修 Sony 的機子..就如 W大所說的"不要被燈號所迷惑"

基本我的結論 --> mainboard 故障機率高一些, 當然順手處理的(cc)就不多說了..

网友:
還沒修好嗎 ??

再告訴您一個方向..
背光模組(可用奇美代用,不過接頭須改改)..再來就是檢查燈管囉!!

楼主:
查到聲音ic旁200wna1這顆穩壓沒輸出.等貨來裝上看看會不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破屛機可以借你試試

阿資 你住哪裡?我在屏東市

网友:
高雄市鼓山區

楼主:
   200wna1這顆穩壓更換後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wna1這顆穩壓更換後正常了

請教200wna1第三、四腳丶電壓多少才是正常,謝謝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主板故障喔

SONY 有網路功能的,多半狀況是開機後載入系統與 APP 後就當機,連續幾個遁環後就進入閃 8 燈模式,只要在還沒當機前,把設定回到工廠預設值即可解決……… 今天處理了 3 台 NX

楼主:
引用 网友E:
SONY 有網路功能的,多半狀況是開機後載入系統與 APP 後就當機,連續幾個遁環後就進入閃 8 燈模式,只要 ...

厲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E:
SONY 有網路功能的,多半狀況是開機後載入系統與 APP 後就當機,連續幾個遁環後就進入閃 8 燈模式,只要 ...

讚喔 維修成功 速度很快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讚喔 維修成功 速度很快吧

因為不是一開機就會出現閃燈情況~

  這個狀況剛好都在近期發生,今天又遇到是同系列(NX)機子的故障,在依個人經驗判斷推測出來的結果~~!

  將來廠商有心製造有問題的韌體,這樣舊機種就有可能被推撥更新後而故障,這樣是不是可以提高維修收入與銷售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為不是一開機就會出現閃燈情況~

  這個狀況剛好都在近期發生,今天又遇到是同系列(NX)機子的故障 ...

其實(有問題的韌體)很多家(廠商都是存在喔)
大家就(能修就修吧)

電器(確定是有期限喔) 不然廠商如何(養)那麼多的人員
您想想吧(都是成本考量)
您說的故障點還有很多 (可以玩的地方)
注意 就有(錢可以賺喔) 也是(容易維修的一種)

网友C:
引用 网友E:
SONY 有網路功能的,多半狀況是開機後載入系統與 APP 後就當機,連續幾個遁環後就進入閃 8 燈模式,只要 ...

請問SONY如何進入工廠模式? 爬文沒找到SONY~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SONY如何進入工廠模式? 爬文沒找到SONY~

我也想知道喔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SONY如何進入工廠模式? 爬文沒找到SONY~

  其實我碰到的 NX 系列還在斷電一斷時間後,再開機,一開機就按下遙控器的主選單(HOME)鍵,那時其實等其他的 APP 還沒載入時就快速切到 設定/ 系統設定 / 一般設定 / 工廠設定 回到工廠預設值,這樣下次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目前碰到的 NX 原廠軟體都是 4.021GTA ,昨天上午還有其他舊版(4.017GTA)可以下載,今天下午一查…統統都不見了…

  若完全無法開機的話就是無解了…看有沒有熱鍵或組合鍵可以 RESET 了!

======= 2013/10/22 =========
今天看到 SONY 正式提出的公告
以下是重點揭示…
  某些 BRAVIA 液晶電視機型因為 Sony 內部伺服器不正常,而反覆重新啟動且網路服務暫停。Sony 已經修正此錯誤,並將儘快處理任何往後的狀況。

若您遇到重複開機的狀況,請依照下述步驟重新設定您的電視機網路連線。

1. 請依照您的網路連線類型,中斷您電視的網路連線:
    o 有線網路:拔除乙太網路線。
    o 無線網路:中斷 USB 無線網卡 (若有搭載)。
    o 無線網路:使用您的遙控器進入電視機設定目錄內的網路設定,並中斷無線連線。
2. 關閉電視機電源。
3. 中斷連線以重新設定路由器或存取點,然後重新連接電源線。
4. 開啟電視機電源。
5. 請依照您的網路連線類型,重新將您的電視連上網路。
    o 有線網路:重新連接乙太網路線。
    o 無線網路:重新連接 USB 無線網卡 (若有搭載)。
    o 無線網路:使用您的遙控器進入電視機設定目錄內的網路設定,並啟用網路連線。

祝各位順利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