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VA電路模擬軟體 CIRCUIT解說

楼主(2013-10-03):
軟體下載請至關於SC全波整流電路模擬下載

1.將軟體解壓縮,請至資料夾內開啟"circuit.jar"

2.剛開始的畫面

3.將電路輸出或輸入文字檔

4.要清空預設電路,點選"file"->"import"->"import"
就可以直接清空電路,如果要載入電路也是此步驟

5.在黑底空白處按滑鼠右鍵,可以開起選單
要新增元件或將兩點連接

6.被動元件-電容.電感等

7.輸入/輸出

8.主動元件-電晶體.運算放大器等

9.邏輯閘-反相器.and閘.or閘

10.晶片-d型正反器.jk型正反器.555等

11.其他(小弟沒用過....)

12.在元件上按滑鼠右鍵,可以編輯元件

13.在波型圖上按滑鼠右鍵,可以選擇波型

网友:
thx thx thx thx thx

网友A:
這個軟體我在放電容的時候就…踩到bug了
畫面不重繪,但還是有在工作,可以繼續放東西,但畫面就是不再更新,卡在最後放電容的畫面
可以用ctrl + z 還原到未放電容之前,畫面又開始會重繪了
沒興趣除bug…雖然很想用,但只能投降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軟體我在放電容的時候就…踩到bug了
畫面不重繪,但還是有在工作,可以繼續放東西,但畫面就是不再更新 ...

不知windata大示繪製多大的電路
因為這套軟體是用JAVA寫出來的
執行模擬時會使用大量的CPU資源
参數錯誤無法模擬時,會自動停止

建議要放零件時,先按暫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windata大示繪製多大的電路
因為這套軟體是用JAVA寫出來的
執行模擬時會使用大量的CPU資源

1.我畫的電路圖很小,只是玩玩555模擬
2.不管前面放多少元件,或是只有放一條線,只要放了電容就…沒反應了
3.我說的重繪,不是指已經開始了,而是畫面中讓使用者擺元件畫線的位置,停止繪圖,放新元件不反應(實際上是有放上去的),剪下有反應(畫面中所有元件都可以被選擇,被剪下,只是看不到),一旦剪貼簿裡有電容,貼上之前就…重覆以上這些
4.CPU使用率正常
5.我一直是讓 stopped 打勾的,也試過放了電容,去打勾、reset,打勾又取消…無效
6.作業系統 windows 7 x64,瀏覽器用 ie / firefox,google chrome安全性設定找不到,放棄
7.java環境,最後一次更新是今天上午9點
8.等下搬到vbox試再來回報~

网友B:
畫好圖如何輸出圖檔jpg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畫好圖如何輸出圖檔jpg

只能輸出文字檔,圖檔要別的軟體去攝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我畫的電路圖很小,只是玩玩555模擬
2.不管前面放多少元件,或是只有放一條線,只要放了電容就…沒反應 ...

那畫555以外可以用嗎?

网友:
只能輸出文字檔,圖檔要別的軟體去攝取
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畫555以外可以用嗎?

發生誤會了喔!

畫"電容"之外都正常

555正常可以放上去,但沒電容可用 ...srO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發生誤會了喔!

畫"電容"之外都正常

有試著重新下載檔案看看嗎?
小弟的系統也是win7 64bit旗艦版
所以應該都能用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