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鍵盤|滑鼠] 滑鼠左鍵更換

楼主(2013-10-03):
滑鼠用久了, 左鍵變得不靈敏了,
到電子材料行買一顆 微動開關, 只要 10塊大洋,
雖然現在滑鼠很便宜, 自行更換, 可以享 DIY 快樂n_047|

汰換下來的故障品 & 待換新品

汰換下來的故障品 & 待換新品

完工照

完工照

网友A:
牛都是把壞掉的滑鼠 "中鍵" 收集起來當備料!
一般的微動開關按起來的感覺總和原配不太一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都是把壞掉的滑鼠 "中鍵" 收集起來當備料!
一般的微動開關按起來的感覺總和原配不太一樣的~ ...

把故障的滑鼠, 回收再利用, 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网友B:
微動開關我買了一堆OMRON D2F-F來試試
使用的感覺的確是偏軟
但靈敏度在按下左鍵選取或點選時反應很好
有用到高級貨的FU.....

网友:
滑鼠最常見的問題,是左鍵用久接觸會卡卡的…
通常都是從客戶把故障品回收,隨時帶隻修好的直接更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動開關我買了一堆OMRON D2F-F來試試
使用的感覺的確是偏軟
但靈敏度在按下左鍵選取或點選時反應很好

我上次買了一堆OMRON型號的來玩
賣家看到訂單應該也很想打人才對
每一種都只買了5顆,型號又差不多

但最後我發現,我的笨手感覺不出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