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GR-R12TPT 冷藏不冷

楼主(2013-10-03):
上禮拜從我妹那接手一台TOSHIBA GR-R12TPT 小冰箱,老妹給我時說冷藏不冷,搜尋痞酷網後,檢查冰箱除霜定時器有聲音決定更換,去露天找到DBZD-1107-1這一顆$280,不過露天賣場網頁說明更換冰箱除霜定時器最好連溫度保險絲也一起更換,所以就拆冰箱找保險絲.
這是全圖
這顆就是溫度保險絲?我要買哪種規格型號來換?
看滷大的維修文,這顆應該是除霜控制器?
這兩隻是什麼我這外行看不懂.

還請板上多位高手賜教,好讓這冰箱在運轉個十年.

网友A:
保險絲上網買就有72度.建議連控制器一起換.第四張只是接頭沒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險絲上網買就有72度.建議連控制器一起換.第四張只是接頭沒什麼

感謝老技師的解答,看過您的解答我馬上去網拍看,可是跟您說的72度不太一樣,我把賣場圖片上傳,還請老技師指點一二.
除霜控制器我去網拍搜尋沒人賣,還是有另外的名稱?

网友B:
這位不妨在露天試試看打"冰箱 恆溫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位不妨在露天試試看打"冰箱 恆溫器"

板大您好,經您提點我已去網拍逛一下,發現恆溫器好像就是幾度開幾度關,差別只在於幾線是這樣嗎?我上面附的網拍圖四號是不是恆溫器和溫度保險絲整組?

网友C:
那都是一樣的除霜開關.只是外型不一樣.溫度保險絲也是外型不一樣..只是有的是2合1.有的是酖個......都可以代用

网友D:
冰箱冷藏不冷.一般問題在於除霜不良.
第1.2張圖.結霜算是正常.只是不知此圖為更換前或更換後.且水盤也是狀況之一.
第3張圖為.冷媒儲油瓶消音器.

网友A:
保險絲是1.圖3那一顆用2或3都可以 .有的保險絲用72有的用73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都是一樣的除霜開關.只是外型不一樣.溫度保險絲也是外型不一樣..只是有的是2合1.有的是酖個......都可以 ...

謝謝板大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冰箱冷藏不冷.一般問題在於除霜不良.
第1.2張圖.結霜算是正常.只是不知此圖為更換前或更換後.且水盤也是狀 ...

感謝板大解答,現在又知道消音瓶這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險絲是1.圖3那一顆用2或3都可以 .有的保險絲用72有的用73度

外行人一直搞不懂,君之一貼讓我尤見光明,這下我可放心網拍購買去,感謝老技師直接講明,讓我不用再胡亂猜測.

网友:
接頭不一樣要改的話記的買黑色的收縮套管, 先套上再接才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