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筆電變壓器 故障

楼主(2013-10-04):
小弟 在變壓器使用一段時間,也沒有預警的罷工了  小弟拆開後看了一下

也有將輸出電源線拆卸 量測有無短路 發現沒有損壞~~

因元件外觀目視無損壞~~ 猜測背部控制ic 損壞

於是把目前服役的相同規格變壓器  拆開後 兩款ic 編號不同無法交叉測試所以就卡住了

小弟也搞不清楚這ic編號n_165|   所以請教各位大大有無指點方向

故障這看起來好像是 tea1751t

反而目前服役的這個ic 卻也看不出來也查不到  \
不知道是不是 LTA601n   還是 8X56W901
學習中 請各位大大多多包涵

267.9 KB, 下載次數: 14

网友:
這是liteon代工的adapter,上面IC型號會像台達、HIPRO等電源廠,都用自己的編號下去命名

网友A:
所以就沒的修理囉?~~~因為自有IC不外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就沒的修理囉?~~~因為自有IC不外流

除非可以查到"本尊"是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非可以查到"本尊"是誰

那這種商品還真不利消費者咧...

网友:
把白膠去掉試試
說不定有意想不到的發現

网友:
找不到零組件......
反正也不貴
甘脆換個新的卡實在吧~~~

楼主:
小弟受教了 感謝港都狼仔指點~~

小弟 以買了tea1751t   ic  等貨來體換看看

死馬當活馬醫  畢竟要多多嘗試才有機會發動n_167|

楼主:
換了 還是沒反應 哀哀~~~    不修了

楼主:
不放棄 小弟有空就查修一下
有一個問題

這 兩個是多少歐姆  , 是 黑金綠灰  還是  灰綠金黑
看無 希望大大指點一下

小弟用指針量測了一下 發現是低於2歐姆
難道是它壞掉

网友:
一般電阻壞掉都是變大
所以應該沒壞
查電源基本要量輸入電壓查起
整流之後的高壓要先有

网友:
是 灰綠銀金(黑) ---> 0.85 歐姆  , 黑通常是廠商用來區別  無感 或 特別系列 的標示

网友:
看起來像是5碼電阻: 紫(or 灰)綠X金黑, 75.x或85.x,不過同樓上所講電阻壞掉一般都是變大才對!!
難不成它是電感??

楼主:
小弟  查修發現好像入店源電感有點假銲  補銲後

把  tea1751t  控制ic移除  測試

解果一通電就炸掉 電晶體

回去再拍照給上來討論好了n_167|

网友:
tea1751t  控制ic移除  測試
不炸都難
這樣會功率fet是導通的可能

楼主:
tea1751t 移除 就會爆炸喔
所以tea1751t 要是損壞也會爆炸嗎???

网友:
沒驅動,自然會因為雜訊使MOSFET導通(MOSFET屬於高輸入阻抗,G極空接容易因雜訊而誤動作),不該導通時導通就炸了

网友:
zuoso2006大您好:如同 ayu05202003大所說,將白膠去掉後,再將電容拆一顆,量一顆, 沒問題再回銲;再拆下一顆電容,試試看。另外,很好奇,拆上、下殼,您是使用何種工具?用三秒膠黏合?小弟拆這種殼,每次接合面都拆成狗啃似的!

楼主:
用機械用老虎鉗夾的  黏的話用水電膠水  小弟參考站上大大分祥的n_151|

网友:
裝回去如果不太介意外觀的話,一般我都是用黑的布膠帶纏一纏,還蠻牢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