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電阻比較器

楼主(2013-10-04):
小弟
       想要做一種電阻比較器    元件想用越簡單越好,其主要功能是量測機油含水比例

也就是兩個碳棒距離約3mm~5mm 叉到機油裡面 當電阻值低於100k 或是  200k   LED就會亮起

                                        由於想要攜帶方便 所以想請教各位大大意見 有沒有什麼好方法

  外面已有相類同產品 叫煞車油檢測筆上傳給各位看一下

网友:
請把標題改一下吧.
用Op Amp LM358或LM393等比較器做基本比較電路就可以了.

楼主:
大大 小弟想用電池 驅動所以用OP 好像不行

网友:
請你改一下標題錯別字好嗎?

謝謝配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 小弟想用電池 驅動所以用OP 好像不行

電池電壓=?,比較時只需一顆LED?

楼主:
大大  想要兩顆燈  大於100k  亮綠燈  小於100k  亮紅燈

電池 想用 1.5v    1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  想要兩顆燈  大於100k  亮綠燈  小於100k  亮紅燈

電池 想用 1.5v    1顆

1.5V驅動,LED好像不會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  想要兩顆燈  大於100k  亮綠燈  小於100k  亮紅燈

電池 想用 1.5v    1顆

想省不一定能省.
想用1.5V 亮LED --
電路一.
電路二.
可以考慮用手機的電池.
或者9V方塊餅乾 ...
或者2032電池.
或者用LR44小水銀電池三個串聯.
這樣不用擔心Op Amp電壓不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  想要兩顆燈  大於100k  亮綠燈  小於100k  亮紅燈

電池 想用 1.5v    1顆

或可採用遙控器電池:12V規格

网友:
有 1.5 V 升壓成 5V 的模組,
隨便一個 8 腳 帶 A/D的 uP,
做硬體寫程式打完收工
已有現成品為何要自己做?

楼主:
a/d  大大可以再提示點嗎???

是用單晶片的ad下去做嗎???

有沒有推薦的晶片編號

网友:
引用 楼主:
a/d  大大可以再提示點嗎???

是用單晶片的ad下去做嗎???

晶片編號根本不是重點......因為5V的MCU一堆....

重點應該是在於找到低靜態電流的0.9~1.5V to 5V DC-DC模組......否則放著沒用電池很快就沒電了.......這種模組都很貴..

要是我會找低壓到0.9V可運作的MCU會比較簡單些.......至於LED點燈就用I/O簡單倍壓驅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a/d  大大可以再提示點嗎???

是用單晶片的ad下去做嗎???

電池升壓模組板_輸入0.8V_輸出5V,
沒屋頂拍賣編號 21201153592304,
提議用 OP/比較器來做就好了.

网友:
機油含水??  引擎到達工作溫度後   或是操一操
機油溫度 都會超過 100度吧?! 含水  就會成為水蒸氣
水蒸氣  該要從  廢油氣系統 ( PCV/EGR/ EVAP )  中 機油有關是  曲軸油氣回收PCV閥進入進氣歧管
最後  從排氣管送出
若是  墊片出問題  排氣管會有異常大量水氣 (類似 雨/冬天 高濕天氣)
機油變質  成咖啡牛奶   抽機油尺  一看即知

抽機油尺/排氣管大量水氣  一看即知   還要用儀器測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省不一定能省.
想用1.5V 亮LED --
電路一.

去買個最最最便宜的~~最最最簡單的~~指針三用電表
就粉好用咧!!
300元以內應該可以攪定吧....汽車電池電壓/煞車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買個最最最便宜的~~最最最簡單的~~指針三用電表
就粉好用咧!!
300元以內應該可以攪定吧....汽車電池電 ...

一款米餵百樣郎,郎嘪按怎做是郎e代誌.
我們也只能提意見而已 ...

网友:
叫煞車油檢測筆-----------------------------------------不是機油檢驗---------------
機油不能用這方式

楼主:
小弟知道了~  感謝各位大大指點

小弟用OP設計了以下電路 希望各位大大指點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知道了~  感謝各位大大指點

小弟用OP設計了以下電路 希望各位大大指點 謝謝

請分析你設計中 的 IN(+)  在各種待測阻值  的電壓是多少???
200K 時  IN(+) =9V
    1K 時  IN(+) =9V
何時  IN(+)   低於  IN(-) ....

楼主:
感謝指導

電路思考的確需經驗值~~

電路要是改制如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指導

比較器輸入端無對地分壓電阻連線.LED限流電阻過大,亮度可能不足.參考電路中綠色LED亮起時,紅色LED也可能同時亮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去買個最最最便宜的~~最最最簡單的~~指針三用電表
就粉好用咧!!
300元以內應該可以攪定吧....汽車電池電 ...

在花市或夜市枚位三用表只要一百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花市或夜市枚位三用表只要一百元!

三用電表網拍比較便宜啦...
兩三年前露天我是買50幾元台幣而已....因為便宜....所以一次買了兩個...

大陸應該更便宜吧.......

一模一樣的電表.....大陸人改PC電腦電源供應器成0~100V 2A可調電源......他就是直接拿電表改裝....一點也不會心痛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用電表網拍比較便宜啦...
兩三年前露天我是買50幾元台幣而已....因為便宜....所以一次買了兩個...

imcrazy大:
  大陸真的是人才濟濟,蝦咪玩意都搞得出來!! 作玩具真應該跟大陸學習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指導

好好的去玩這個電路,當兩個VR在不同的時間改變時,測試輸出端的電壓,看看是否能給你一些靈感.

楼主:
感謝版大指導~

小弟用手頭有的op放大器製成的小電路目前已用麵包版測試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