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林內牌RU-1220FE強制排氣熱水器無點火

楼主(2013-10-04):
零件

零件
林內牌RU-1220FE強制排氣熱水器母火無法點火,初步判定為控制器故障。(不確定)
通電110V
1.水盤控制桿可向上微動開關可導通。
2.強制排風扇可作動並導通微動開關。
3.過熱保護開關可導通。
4.母火電磁閥用電池1.5V通電測試正常。
5.主火電磁閥用電池1.5V通電測試正常。
6.控制盒用鋸子具開內部封膠殘念。(控制盒外面買不到通用型必須向公司購買不便宜)也不確定是這個故障
如果控制盒壞掉好像也沒修理的價值!
懇請請版上高手給予指導

相關零件

相關零件

控制盒外殼

控制盒外殼

控制盒

控制盒

网友A:
1.控制盒, 公母兩邊pin接頭,是否有氧化接觸不良?
2.母火,點火感知器是否潮濕漏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控制盒, 公母兩邊pin接頭,是否有氧化接觸不良?
2.母火,點火感知器是否潮濕漏電。 ...

1.控制盒, 公母兩邊pin接頭,是否有氧化接觸不良?
兩邊皆清潔過了,也噴過接點復活劑。所有接線用電表量過無斷線。
2.母火,點火感知器是否潮濕漏電。
我有用電表Ω量
感應針,另一頭接地有導通好像有漏電,但我仔細檢查感應針包皮無破損。
點火針,另一頭接地有導通好像有漏電,但我仔細檢查感應針包皮無破損。
這情況是不是控制盒故障才有的現象?

剛剛有去量一台正常的熱水器情況跟這台一樣,初步判定應該無故障才對。
感謝回應,謝謝!!

网友A:
感應針線用熱吹風機吹一吹,
拔掉感應線,不接到感應針上試試是否感應針(座)漏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應針線用熱吹風機吹一吹,
拔掉感應線,不接到感應針上試試是否感應針(座)漏電! ...

感應針坐無漏電。

這台原本是安裝給房客使用,我安裝時我確認可正常使用。但房客一直未使用因為沒叫瓦斯約3個月固定插110V,之前這台只要開熱水方向時會一直點火,強制牌風扇也會啟動。一直到最近安裝瓦斯後就沒點火了。我很懷疑是點火控制器故障,不過我不會量。

网友B:
電池是否有夠電 1.5V?
有夠電的話,開熱水 水盤控制桿可向上微動開關 是否有尖端放電點火的達達聲?
沒有的話,水盤控制桿用手推到最上 按押微動開關試試 ==> 水盤皮破孔
控制桿已經最上 ==> 喬點火針位置

有達達聲,
母火瓦斯管/母火噴嘴是否阻塞?

楼主:
這台有裝電池嗎-----不是要插電

网友C:
把所有接線的插頭都拔下再重新插上,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池是否有夠電 1.5V?
有夠電的話,開熱水 水盤控制桿可向上微動開關 是否有尖端放電點火的達達聲?
沒有 ...

電池是否有夠電 1.5V?
這台直接插110V控制盒變壓輸出

有夠電的話,開熱水 水盤控制桿可向上微動開關 是否有尖端放電點火的達達聲?
確定可觸控微動、可導通,無點火無達達聲!點火針無點火。

楼主:
引用 楼主:
這台有裝電池嗎-----不是要插電

這台直接插110V使用。
用1.5V電池我是串聯測試母火和主火電磁閥是否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所有接線的插頭都拔下再重新插上,試試看!

所有接頭我全部清潔及除碳過了,並確認每條回路。
我現在是想如何將控制盒每個回路條件滿足後確認、控制盒打火針是否正常?謝謝!

网友:
用1.5V電池我是串聯測試母火和主火電磁閥是否OK----
用1.5V電池我是串聯測試母火和主火電磁閥是否OK-這我不知道不過我想他應該不是用1.5V-----------我想要有變壓器用那樣低電壓是沒效率的----------一般應該會用高一點電壓因為繼電器也要吃電----有看到圖上面標示5V----對錯要自己確定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謝回應!!
用1.5V電池測試確實可以聽到電磁閥動作的聲音。控制盒上標示輸出:>12KV
剛剛直接測試控制盒、滿足控制盒啟動條件(水盤微動、風扇微動、過熱開關)可以量到風扇輸出110V電壓
其他量不到DC電壓(電磁閥)打火針電壓。有聽到繼電器作動的聲音,如果是控制器壞掉,可能是那個零件壞掉。(控制盒封膠滿滿很難工作)

楼主:
如果是控制器壞掉-------------------只能換新--------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控制器壞掉-------------------只能換新--------

感謝回應!!
剛剛網路看到一款強制排氣專用IC控制器,插座不一樣稍微改一下應該可以用。

熱水器IC

熱水器IC

网友:
都通用的------比較多
因為做點火器台灣我看剩下不到五家
保音算大廠了

网友D:
今天修理我家已經用十幾年的HCG熱水器,一樣無點火,原先也以為是點火器故障,已經找到一個堪用品,但換上後依然無點火,才確定電路迴路有問題,拆解檢查終於發現是電池座插聘問題,導致未供給點火器1.5v電源,現以修複,供參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有接頭我全部清潔及除碳過了,並確認每條回路。
我現在是想如何將控制盒每個回路條件滿足後確認、控制 ...

1.水盤控制桿可向上微動開關可導通。..電表顯示1表示微動開關不良
2.過熱保護開關 ..常閉型 過熱OFF
3.母火電磁閥 正常。...40歐姆±5 %
4.主火電磁閥 正常。...60歐姆±5 %
5.量測感應針...按下微動開關電表顯示1表示正常10.0以下表示不良
以上量測用數字表R×200 黑線接地(com)點 紅棒量測點。

6.量測.點火控制器,主爐電磁閥訊號輸出..1.2v以上表示正常.. 需插上控制線量測..(黑線 接地,紅線 主爐電磁閥綠色線頭)...實測0.7v~0.9vDC以上表示正常
7.量測電子點火控制器,母火電磁閥輸出...1.2v以上表示正常.. 需插上控制線量測..(黑線接地,紅線母火 電磁閥。
8.母火電磁閥連接導線,若沒有電壓,而導線沒斷線則更換電子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水盤控制桿可向上微動開關可導通。..電表顯示1表示微動開關不良!
2.過熱保護開關 ..常閉型
3.母火電 ...

感謝大大提供詳細資料分享!!
確定控制器壞了。
找到一個輸入110V的強制排氣控制IC盒。線路有點不一樣待修改後會把結果PO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修理我家已經用十幾年的HCG熱水器,一樣無點火,原先也以為是點火器故障,已經找到一個堪用品,但換上後依 ...

感謝回應!!

楼主:
林內牌RU-1220FE強制排氣熱水器無點火(完修)

今天主控制器到貨了!購買 歐〤的店
(TBK)B189ATH-NCLCD-WP 加配線組總
B189ATH電子+配線  580+98=678
運費 100貨到收款處理費 30元總計808元
線路大部分是相同,稍微修改後可用。
提供給強制排氣熱水器,IC點火控制器需要換修的鄉民參考。
不一定要換修原廠控制器,但需要一點線路基本知識!
熱水器有一定的危險性,修理前需自行評估危險。

今天主控制器到貨了

今天主控制器到貨了

電源修改

電源修改

完修

完修

裝修前後

裝修前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