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COMPQA V3000 是顯晶嗎?還是軟體出問體

楼主(2013-10-05):
灌完WIN7 之後轉頭看 變成這樣..(我就馬上拍了照)

是破圖瑪?
沒遇過這畫面
這台一年前 更換 通病N- 6150  改良低溫的全新品  ~ 給姪子`用囉一振子
前幾天 他說玩到~畫面 變的有斜斜的還有一些符號~因為我沒有看到 所以只能聽他講..

拿回來 用囉2天都很正常 就在灌一次 WIN7~
灌完 WIN7 ~就出現這畫面~~~強制 關機 從開 之後都正常..~~~使用
2小時都很正常
請問 大家 如果 是 6150 在出問體 會 時好時壞瑪?
本身 很少碰 NB 所以不了解...

网友:
給你的建議

1. win7 要求解析度比較高因此如不是新機種最好還是灌 xp 比較妥當 .

2. 如灌 win7 就要特別注意你的散熱問題只要風扇灰塵過多或是散熱不良就會產生晶片掛點..

3. 修好還是堅持灌 win7 那螢幕解析度最好也調降一格比較好 , 加上不要開特效桌面背景用單一桌面圖示就好

   如長時間用外加個底部風扇座..

网友:
應該還是6150再加熱一次試試

网友:
v3000機型.我最怕碰到這畫面.有時要測試很久才會出現.以畫面來看.我會判斷6150.但重開機它又好了.曾經在露天買過晶片.但後來發現也是打磨的.要買白膠版.廠商跟我說沒有白膠版(也不曉得是真是假)
頂一下.希望有解決過的人來解惑一下. 但我還是建議先把無線網卡OFF(有些v3000會開機偵測網卡所以不能拔掉).再試試看.反正用手指扳一下就好.艾.維修真是歹命哦

网友:
會不會是WIN 7 AERO介面使顯晶負擔加重

网友:
再拆機一次,對g6150先加焊再裝個銅片壓緊再熱機看看,,累人了

楼主:
試了幾天都正常  也有熱機很久
沒有 這奇怪畫面出現~
但是 重灌 WIN7 這次灌到最後面沒有 這樣怪畫面~
覺得 可能是晶片6150 還是記憶體(有拆起來擦一擦)~
機子 溫度 待機 60C SP2004 80C  甜甜圈 可以10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