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瓶突然掛點是甚麼原因

楼主(2013-10-05):
汽車電瓶,才使用一年八個月,幾乎天天使用,只是都跑市區。
出門時沒問題,停路邊等人,先熄火,5分鐘後,就發動不了,電瓶電壓一量剩下10V。
接電後,開到保養廠檢查確定是電瓶問題,只好換一顆新的。

以前換電瓶前,總有一些蛛絲馬跡可循。例如啟動不太容易之類的。
這次卻突然就掛了,原因是甚麼?

网友:
發電機充電系統要一併檢查,一般都是發電機無法充電導致電池過度放電而掛掉,
我的老爺車新電池才用一年就掛了,就是不充電而報銷.......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充電 還是只跑市區電不夠回充呢

楼主:
查過了,純粹是電瓶突然就掛了。
不管是任何原因,回充不夠還是其他原因,一般電瓶要停擺之前都有跡象可循。
據修車師傅說,這幾年的電瓶常常突然不能用。
比較想知道,理論上的原因是甚麼?

网友:
就電瓶還在嗎?
還在的話用充電器充一下你在看一下每一個孔位的電瓶水的變化你就會知道了~

网友:
小弟是覺得常跑市區,導致回充不足
電池長期處於低電壓狀態

檢察看看電瓶水是否足夠,由沒有變黑
變黑表示極板上的物質已經脫落了
如果可以充電,那就可以留下來
用於小電流放電
千萬不可以用於大電流放電,也不可以救車

网友:
是免保養的電瓶嗎?我的車是我老妹給我的,他說一年換一個電瓶,我接手時她告訴我,電瓶可能快掛了,我撐到一年半電瓶真的掛了,怎麼充都充不起來,我換了一顆該加水保養的電瓶,三年多了都還很強。
我開30年的車了,從不用免保養電瓶,一個平均大約五年壽命。

网友:
改用加水電池,真的可以撐比較久。正常用個一兩年後、用比重計量一下比重正常是1.28不夠時稍微加強一下,我每顆電池都用4~5年才掛掉。
我都是去汽車解體場買電池55D一個約300~400元很超值,CP值很高。

网友A:
是不是電池位置溫度高,
水都乾了,免加水也要加水了。

网友:
免保養電瓶感覺好像比較容易掛點
以前的免保養電瓶,還可以撬開補充蒸餾水
現在根本完全封死,連翹都無法撬開

電瓶放置位置對壽命也有影響,一般都在引擎室內溫度要高
但一些高級車,電瓶位置卻在後車箱溫度較低且容量也大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電池位置溫度高,
水都乾了,免加水也要加水了。

其實一般免加水電池,使用1年多我會把上方蓋子打開加一點純水、千萬不可加太多(決不可超過極板)這樣比重會跑掉就不能用了!就可以撐比較久一般免加水稀硫酸比重值為1.3。不要等電池完全壞掉時加水就無效了。
這是我機車因為穩壓器故障把免加水電池液燒光,親眼看到電池專賣電的商家也是這麼處理的。

网友:
在台灣保固不是縮短期限12個月變6個月就是推託
使用回收鉛 ,行使里程短 ,只有夜間開大燈行車日間少用車, 都是電平壽命縮短的原因

突然掛點 ,大多是硫化照成的極板短路 ,使電壓下降2.2v 使車癱瘓 ,可以裝置逆向電流脈衝延長電池壽命.

网友:
俺上個月花了NT$2500, 幫人家換了一75D23, 65AH 的
原本那個是熄火, 開懷車燈, 然後1個小時後就降到 10.2v, 不能發車
拆下來研究過, 其中一節0v, 應該是內部短路了

网友:
免加水電池就是加水孔上面貼一張貼紙讓你無法加水
瓶身做成黑色讓你看不出瓶內水還剩多少
用大約1.5~2年瓶內水乾了電瓶自然無法充電
工廠出貨也是透過加水孔注入水後
蓋上塞子貼上貼紙方可出貨
如果現用免加水電池半年或定保時
還是要將貼紙撕開塞子撬開檢查瓶內水位
加蒸餾水或煮開後的水
這樣可延長電瓶壽命

我都是買加水式電瓶
白色瓶身隨時檢查水位
之前一台車用pan*so*ic加水電池
民國95年購的電池
車子民國100年報廢電池還沒掛掉

网友:
在台灣保固不是縮短期限12個月變6個月就是推託-----------用爛貨--進口貴一般保固一年

网友:
不過有種免保養電池是"完全密閉式"
從外觀根本不知道從何撬開加水
只留一個電眼孔讓人知道電瓶狀態而已

网友:
有些汽車設計上瑕疵引擎室高溫熱風直衝電瓶,
不少歐車已放置在引擎室以外的位置(如後車廂),
目的之一是避免極端溫度影響電瓶壽命效能。

以下 只是我私人推論 不代表正確,
近代汽(轎)車設計上, 流行 前檔風玻璃 加大向前延伸, 營造大空間感以及低風阻省油效果
加上緊湊的引擎室結果就是擋火牆快到引擎上方蓋住 , 有散熱問題。
-->  這是近代汽車  電瓶壽命減少原因之一 。

而有些日系車如 CIVIC 8代,電瓶放置靠近散熱水箱,因此電瓶加上塑膠盒。
而FORD TIERRA 1998/1999年 初上市時  電瓶靠近擋火牆沒加上塑膠盒,但是小改款以後還是加上塑膠盒。
我這台是2003 TIERRA 加上塑膠盒。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6594&pid=567041

   加上塑膠盒原因是為電瓶隔熱。

要不要自製一個電瓶隔熱墊 , 減少引擎室熱風影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查過了,純粹是電瓶突然就掛了。
不管是任何原因,回充不夠還是其他原因,一般電瓶要停擺之前都有跡象可循 ...

前幾天才聽朋友提到這個相同問題
難道現在的電池很多都這樣n_033|
看來顧路的機會越來越大了n_029|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幾天才聽朋友提到這個相同問題
難道現在的電池很多都這樣
看來顧路的機會越來越大了 ...

所以後來只能選擇砸錢+污染環境
保養時查上次電瓶更換時間
差不多兩年就換掉

网友C:
說穿了不就是電池之前大漲價
所以就偷工減料
後果就是壽命減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說穿了不就是電池之前大漲價
所以就偷工減料
後果就是壽命減少

賣的太貴,會造成消費者不想買
所以乾脆想辦法降低成本,自然價錢就壓低
最後受害都是消費者

很多產品都是如此

网友:
分析
1.朋友在材料商工作,真的價錢便宜.當然相對就偷料,品質可想而知當然有差了.
台製$2000(1-2年) 樹木牌$5000-6000(3-5年) 鋰鐵$12000以上(據說可以超過10年,連續100仍然OK!)
但你會想花12000嗎? 機車電瓶$800(2年) 鋰鐵$3500
2.我的19年老K6加裝電壓表,上車前就打開看看電壓只要低於11V 就知道差不多要換了.....
我的車很少開一年不超過5000KM,失電過兩次,用外用車沖回電數次......只能說現在依靠電瓶新設計的車種
依靠電瓶越兇代表著壽命的長短. 基本上只有長程穩定的速度才有辦法讓發電機回充足夠電量,怠速基本上只是浪費油跟製造空氣污染.......
3.跟車廠朋友聊天 沒裝電壓表的車友,只要發動時聽到ㄎㄧㄤ ㄎㄧㄤ就準備報到
4.免加水的確可以加水,但回電量真的有限,電池老化 氧化還原效果不佳....試過三顆....救回效果不佳
其實真的還是得家點硫酸 但麻煩(要量比重)就放棄

网友:
鋰鐵電池現在沒那麼貴,但是還是許多人擔心
畢竟都是組裝出來的

小弟的車也是很少開,車上有掛電壓表
平時約一個禮拜會掛充電器,給他充個8小時
電池使用約2年左右,現在電壓剩下12.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