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jitek FT-001氣炸鍋故障[已排除]

楼主(2013-10-05):
插電無一般正常嗶聲, LCD正常點亮, 按任何鍵面板反應均正常但無嗶聲, 按開始時間倒數但無熱風. 這台故障率應該蠻高的, 懇求高手指點, 多謝.

(備註: 斷電幾分鐘再插一次, 有一聲比平常短的嗶聲, 再插拔一次就完全正常/熱風可以運作了, 很是奇怪, 也不知道能再撐多久...)

网友:
沒圖沒真相~~~
有可能是電源供應部分有問題
有能力查修再拆,沒有...就送修吧!
PS:到底是故障還是已排除?

楼主:
感謝這位大哥的提點幫我壯膽, 我心一橫就決定把它大卸八塊了. 以下是電源板的照片:
正面看到DW周圍有明顯發黑.
鬆掉螺絲翻過來, 怵目驚心: 除了DW明顯燒黑以外, 幾根電源線嚴重空焊.

紅色箭頭處還沒補焊前焊盤就已經拉起在晃, 補好只剩上面半個連線的部分, 尚無大礙.
二極體取下量是好的, 打算焊回時發現藍箭頭右邊半圓也不見了.
補救方法: 把右邊分支兩個線路斷掉的地方綠漆刮掉一些, 然後一大坨錫整個下去橋焊四面八方.

結果: 裝回上電一切正常完修.
分析: PCB材質/設計/焊工實屬黑心, 二極體焊點處分支過多/負載+阻抗過大導致銅箔燒毀/斷裂/剝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