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源烘碗機自動斷電

楼主(2013-10-05):
這台烘碗機之前因為按鈕switch壞掉,我懶得換,

所以從開關switch後面另外再接一顆無段式switch,已經正常使用快兩年,

這幾天發現,怎麼按都無效;拆開來看,ZD1 ZD2有燒焦痕跡;

switch 拔掉直接手動把兩條線短路,結果運作一秒就自動停了,好像是有什麼保護電路動作。

是不是ZD1 ZD2的問題? ZD是積納二極體??我記得之前修時就發現那邊有焦黑,會不會那邊溫度本來就比較高?

网友:
zd是基納二極體沒錯
量看看是不是雙向導通
如果是就掛了

网友A:
有可能是305K250V老化了
電源供應部份
拆下查修看看

网友B:
ZD1 ZD2用金屬封裝本來就是要耐高溫應該沒壞,你測一下順向導通(0.5~0.7V)就是好的。
不過ZD1 ZD2銲點要補銲一下。
EC1~EC4換新就會好.

switch 拔掉直接手動把兩條線短路-->絕對不能這麼做,自己想一想吧。

還有按鍵開關一定要換掉,可拆報廢CD ROM或DVD PLAYER之按鍵開關來用,不花錢。

楼主:
引用 网友B:
ZD1 ZD2用金屬封裝本來就是要耐高溫應該沒壞,你測一下順向導通(0.5~0.7V)就是好的。
不過ZD1 ZD2銲點要補 ...

可是無段switch不就是瞬間導通,

我測試時也是碰一下馬上拿開,動作不是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305K250V老化了
電源供應部份
拆下查修看看

拆下要用電容表量?

可是沒電容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拆下要用電容表量?

可是沒電容表.....

不用量了直接換掉,長時間高溫環境工作早就老化了,才4顆而以不到2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量了直接換掉,長時間高溫環境工作早就老化了,才4顆而以不到20元。 ...

四顆??
照片中只有一顆啊!!